diy点焊机请指教

楼主(2009-10-18):
环形变压器是1KVA的,初级线圈0.5mm的,次级用铜电线3线并绕7匝,输出2.75v。输出100A应该没问题的。
要用紫铜焊头可惜找不到,弄得黄铜磨尖了想试一试,我觉得不行。
打算用脚踏开关控制通断

网友:
继续啊,沙发一下

楼主:
环形变压器是1KVA的,初级线圈0.5mm的,次级用铜电线3线并绕7匝,输出2.75v。输出100A应该没问题的。
要用紫铜焊头可惜找不到,弄得黄铜磨尖了想试一试,我觉得不行。
打算用脚踏开关控制通断

今晚上网速好慢,发帖几次到最后都是error

网友:
大家注意,LZ是个骗子,还是学生骗子,别买他的东西~~否则后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kakou

【fujianshu 】
付建树 ,13657102144 ,07103596490
湖北省 襄樊市 襄城区 湖北省 襄樊市 襄城区
襄樊学院化生系生物科学0711班

网友:
鄙视骗子!

楼主:
无聊的人然我很烦

楼主:
6楼的朋友,请您不要自讨没趣,同时感谢您对我的关注,谢谢。
请大家加强技术交流,和谐相处,千万别做阿Q

网友A:
这个环变根据体量根本没有1KVA,顶多300V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变根据体量根本没有1KVA,顶多300VA吧。

这么小的不可能有1KVA,可查一下截面积和KVA的经验公式。

楼主:
是1KVA,初级线圈是1mm的,不是0.5mm的

楼主:
高6cm,外直径10cm,内直径4cm
上面写的是单相50HZ,额定容量1kvA,输入220交流
,专利号87.201052.X
质量3.4kg,绝缘等级A
97年6月生产
初级线圈直径1mm,额定电流4A

楼主:
听说焊头用电池里面的碳棒也可以,要是用碳棒的话是两只手各拿一个碳棒来压住材料,还是一个头和焊材接触死了,手只拿一个碳棒来接触焊材呢???

网友B:
没看错的话,你这个是个自藕调压器,标的1kva是不错,可如果在外面加线圈这么用,可就不是按自藕变压器这么计算了,同等铁芯截面积的情况下,自藕变压器的输出功率是隔离式变压器的2倍,所以你这个也就500w

网友:
我看过LZ两贴
说来跟LZ还有那么半点关系
对于前贴真是看不下去
对于这贴倒是要赞扬
希望大家多交流学习
弄点好的东西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你这个是个自藕调压器,标的1kva是不错,可如果在外面加线圈这么用,可就不是按自藕变压器这么计算了,同等铁芯截面积的情况下,自藕变压器的输出功率是隔离式变压器的2倍,所以你这个也就500w

这说得对!这么小300W是有的.

网友:
希望楼主能面对生活能脚踏实地 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学习很重要知识也很重要但做人更重要!
这样才能共同学习和交流!
共同的进步!

网友C:
100A电流点焊根本不够,如果要DIY点焊,最实际的就是用电磁炉改

楼主:
等我测试了以后再说吧
我的人品还用说吗,您去打听小付这个名字,如此好的一个我被人污蔑,,,,,,
感慨世间的苍凉呀
我坚持每天发两个左右的帖子,熟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哈哈

网友:
用电磁炉改

网友:
这线过100A悬。。。

楼主:
既然gale大哥说悬,那我只好换线了,我现在有1.5mmx5mm的扁铜线50米,感觉太硬了,所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A电流点焊根本不够,如果要DIY点焊,最实际的就是用电磁炉改

电磁炉改点焊机?想学一学。

楼主:
点焊头用电池里面的碳棒也可以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头用电池里面的碳棒也可以把

用炭棒的那叫炭阻焊,一般用在低熔点铅锡等合金,如铅酸电池修理,以前我见过人家这样干过。

网友:
用普通电线绝对不行,用高温线可以试试。但是三根并在一起100A,每根截面的过流要30A以上,高温线的价格可是不低哦,用扁铜纱包线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gale大哥说悬,那我只好换线了,我现在有1.5mmx5mm的扁铜线50米,感觉太硬了,所以没用

旧的用过的扁铜线肯定是硬的,可以在炉子上烧红后立即放入冷水中,这样就软了,以后用高温胶带纸裹上当绝缘。我在10多年前用此法修过汽车的起动电机,用了几个月,买到新启动电机后才换下烧毀修复的电机。

网友:
电路是可行的,就看焊多厚的了,看你现在的东西的能力,焊0.1以下的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