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1.2G和2.4G不干扰?

楼主(2009-10-18):
今天把1.2G视频系统装到已改2.4G的1:10恒龙大脚上在家里玩。
然后............
用老婆摆在摆在阳台上的一个陶制工艺大象证明了一件事——1.2G是会干扰2.4G的——不出错时一点前兆都没有,一出错就发疯。
然后和两个女儿一起花半天时间用AB胶把断成几截的象鼻子接好

网友A:
估计是1.2g的功放质量问题,基频放大同时连带产生杂散倍频,把2.4g干掉了

网友B:
呵呵,从理论上来说,1.2G的高次谐波的确是会干扰 2.4G的,只不过,是不是忘了设失控保护?

楼主:
是不是用PCM遥控的干扰失控几率会低一点呢?

网友C(2012-08-16):
不加滤波器,我试过飞300米就失控
加了低通滤波器能飞1.5km

网友D:
我炸机了!!!

网友C:
的确有干扰,所以要买1.2G滤波器

网友:
是你位置没放好失控了

网友E:
1.2干扰2.4是存在的

网友F:
要用5.G的。

网友G:
又在兜售滤波器,我的1.2G 800wm+2.4G天6,1公里无干扰

网友H:
1.2的罗美加滤波,jr原装接收没试距离,目视距离没干扰.手头的飞梦和天地飞只有几米距离就不行了

网友I:
像车这栋东西,拉不开图传和接收机的距离,只能加上滤波器,1、4g以上的杂散全部截止,滤波器很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某楼上还没丢机,丢一次就知道重不重要了

网友J:
那个淘宝价值145块的低频滤波器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