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的漂移车和平跑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18):
想买个入门的无刷漂移车跑跑,但是HSP的1:16漂移车94163没出无刷版的,而平跑车94182有无刷版。同样的,1:10的漂移车94123没出无刷版,而平跑车94103就有无刷版,不知道为什么HSP就是不肯出漂移车的无刷版。请问HSP的漂移车和平跑车有什么区别?如果平跑车换上PPR胎一样可以漂移的话我就买无刷的平跑车好了。

网友:
说的好。。。。。。。L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移很讲究电调的线性,但是无刷的线性很差,跟有刷根本比不了。同样漂移不是讲究速度而是讲究那种花样观赏性,无刷的车高速前进后转弯甩尾,那不是漂移哦。

你说的是 低漂吧, 高漂到出弯末尾 有刷感觉还是 有些无力了……

漂移车 京商的专业些。还有HPI PRO D系列
1、避震多为 立式
2、差速等 多为方便 漂移的调整 设定  个人感觉甩块儿的TT01D就有点……
3、重心平衡,电池及电机位置尽量保持车体重心分布均匀 (这样看皮带的有优势)本人轴车,的确感觉效应明显。
4、原带漂移轮胎轮毂

其实漂移车 和其他车的区别不是很严格, 各个厂商也从自己的角度 有阐述
但是 不可不说的是  太多的是噱头。

我们认为 RC是 专业航模……
可是  田宫、京商、HPI TRX 等 从根本上认为 RC只是赚钱工具……
出个车子 故意把 某些部件用塑胶等(排除掉直接受力部件) 真的换成金属就那么成本么?

唉,所以RC 自己要保持平和心态、切忌 追求某某某~~~或者 唯某某某独尊……

你买辆 HL普通平跑 换上漂移胎,也能飘得…… 也能漂的很好

楼主:
哦,这么看来要漂移的话用有刷反而更好了,难怪漂移车都没无刷的。谢谢大人解答

网友A:
漂移很讲究电调的线性,但是无刷的线性很差,跟有刷根本比不了。同样漂移不是讲究速度而是讲究那种花样观赏性,无刷的车高速前进后转弯甩尾,那不是漂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