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KADO VBAR 4.0 甩尾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YT 500皮带版 VBAR 4.0 BLS251 现在有这样个问题,在把螺距推倒最大时翻滚会出线尾巴自旋一圈的情况,但我在正常的急速变换螺距时,尾巴又锁的很好.还有如果翻的时候稍微收点螺距也没这个情况.我现在的动力是 MEGA POWE60A  75% 定速 电机郎于1700KV..请各高手帮忙解答哈,现在尾巴的感度是由75升到了90 尾舵机左右行程 分别为40和50

网友A:
理论上来分析应该是大螺距掉转造成!

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尾皮带松脱或者扫齿,造成尾桨突然掉转,尾巴无法承受反扭力导致甩尾!

2、MEGA POWE60A  的定速不成熟,导致电机输出转速不一致,尤其在大负荷情况下转速下降迅速造成!

3、所用的电池有虚标情况,大电流无法输出导致电调定速失败!
。。。诸如此类!

解决建议:

1、认真检查皮带和尾对转齿!

2、去掉电调定速进行测试,最大螺距+10、-10度足矣!

3、确ren电池放电电流峰值可达35A以上,以满足电机用电需求!

个人拙见,还望高手赐教!

楼主:
已解决了,几个尾部的设置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分析应该是大螺距掉转造成!

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尾皮带松脱或者扫齿,造成尾桨突然掉转,尾巴无法承受反扭力导致甩尾!

2、MEGA POWE60A  的定速不成熟,导致电机输出转速不一致,尤其在大负荷 ...

mega power 60a 我用了1年,一直是定速.很成熟.你娃一定没用过.
如果是6s电池,75%的定速油门高了点(应该在2500-2700之间),一般1600kv电机(天蝎)在67.5的定速油门转速都在2400上下,1700kv的电机估还要高些.建仪lz降点定速油门,这样会安全一点.lz可以用mega的设定盒查一下最高转速.无副翼的飞机很容易就超转了,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网友:
我的飞机也有这样的情况,LZ 能否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啊?苦恼中~~~

楼主:
尾悬翼有个补偿增益,你要检查方向是否对了,在螺距增大的时候,尾旋翼的螺距也相应的变大.你可以在HOLD模式下,先把螺距摇杆打在0螺距位置,先看这时的螺距有多大,断电把摇杆打在最高位置,重新接电,这时观察尾螺距的位置 如果螺距滑块向左移动变大了,就是对的了.这样就不会出现我所说的情况了.这个方向在RUDDER ADJUSTMENTS中的SERVO REVERSE 和STICK REVERSE来调节

网友:
谢谢LS 的解答,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样设定好以后,螺距推倒最大时翻滚会出线尾巴自旋一圈的情况能够得到解除,可是正常的急速变换螺距时,尾巴还会锁得住吗?不是也会随着螺距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2009-11-20):
楼主的女人是破鞋哦!!!是千人上万人骑的鸡婆哦1!!!!公共场所来的,谁都可以上哦1!!楼主的老爸是处男啊!!真可怜啊,大脑给它母的生出来的时候还给人操,给人用**插坏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