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大LAMA的控(EK2-0404h)改美国手和其他0404都一样吗

楼主(2009-10-19):
想把右手油门的大LAMA 001704四通控(对应的新号应是EK2-0404H)从右手油门改为左手油门。
看了帖子,大致有2种方法--都是说0404的,没有分清是0404A,E,H的--这几个有区别吗
一种是ESKY 网站上的PDF 文件的互换位置(通道线)方法- 此方法照片的控和我的控是不一样的, 不知是否适用,

还有就是帖子里写的改弹簧压片,位置不换,然后只调后面的导向开关。
请改过大LAMA控的DX指点到底应用哪种方法。

如果是第一种对的话,前面的开关换完后是否要调整为上上下下?-

如果有其他的方法,还请明示

谢先

网友:
左右手  好改 不行就换线

楼主:
自己摸索着已经改好,参照了ALANPHOEBE的贴 <LAMA V4--0404控改美国手(注意第8第9楼) >, 特次鸣谢。

想补充的几点,以示新手:

1。0404的型号很多,我的大LAMA应该是新的(后面的只有2个倒向开关并有教练开关),但道理是一样的,一定要自己拆开看看,和发的帖琢磨下,自己就明白了,换电位器的方法我没琢磨出来,因为位置互换后2,3通电位器的位置是反的,倒过来的话1,4通位置就朝上了 - 不可能原位复原的,除非把摇杆的2面都拆了,麻烦就没仔细想,所以只有换弹簧和鸦片/拨后面的开关是最简单的办法。 ESKY 网站上的换左右手的PDF文件不适合我的这个型号 - 原因如上。

2。换弹簧的时候不麻烦,可以把那固定的螺丝+塑料块拧到最低,这样就好挂了,挂好再拧回原位。

3。换完后是标准美国手,这点请玩具新手注意,也就是说右手是管2个舵机的,前进/后退/左移动/右侧移动, 说这个是要告戒从3通玩具入门的同学,改了美国手也是和玩具不一样的, 玩具的好象应叫中 国手,具体的请看下 ESKYE016 发的贴 《电动直升机 模型 控(模式)制式问题 新手(日本手mode 1 美国手mode 2 mode 3 mode 4) 》

由于我是从玩具3通入门,还是有点不习惯, 以后就机会再研究下后面的开关在不同位置会变成什么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