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泡沫怎么加强呢?

楼主(2009-10-19):
打算用泡沫做架固定翼,问题一般泡沫较软,强度又差,怎么才可以加强呢?

网友:
可以采用镶嵌 贴附碳纤杆 碳纤片的方法加强

网友:
开槽,然后加木条

网友:
2个都是正解!

网友:
用什么刀开槽?我开得和狗啃的一样xD

网友:
美工刀,雕刀。。。。。。。

网友A(2009-11-19):
引用 楼主:
打算用泡沫做架固定翼,问题一般泡沫较软,强度又差,怎么才可以加强呢?
楼主的妈是母狗

网友:
先要划线,用笔划下,用直尺靠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妈是母狗
楼主的仇家找上门了?

骂人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