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500有必要换亚托100A的大电调吗?

楼主(2009-10-19):
换成大电调,是不是只有好处没坏处啊?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60A飞的 完全不用换了 主要是看电机效率 和 调试得当 螺距过大 那些 会影响电调的

网友B:
在动力搭配正确的情况下。 完全够用了。 3026 1600 kv 13t 测下来。 最大瞬间电流65a这样。一般都是电机比电调热好多。

网友C:
大电调的坏处就是重了被

网友D:
完全没必要。。大电调反而容易把电池拉鼓
看看ALAN飞3D都用的原厂动力

楼主:
明白了。那就不换了。

网友E(2009-12-24):
换也没用,够电机吃就行了,再加大只会加重量跟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