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M1油动的 比例稍大的 各位老大给下意见

楼主(2009-10-19):
我打算用100CC或80CC的踏板车发动机 上面带无极变速器 但是感觉声音不好 直接买的没变速器动力就差了 现在齿轮箱设计好了 前进可以对两侧的主动轮进行差速控制 使转向角度的大小控制两侧的差速比  可以原地控制主动轮的一正一反来原地转 另外火炮采用左轮**的原理可以爆的 炮弹和子弹一样原理。 就是炮弹打出去也可以爆炸  可以装4发或者6发弹 原来想设计一个自动装弹机构 但是太难了   我对机械方面比较了解(我是搞汽车修理的 钣金也做过 读的就是汽车专业)呵呵 但是的对遥控方面是一个文盲 所以想请各位老大给补点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各种意见 提供图纸什么 的

楼主:
发图片怎么发???

楼主:
这个老大就做得不错撒

M1

M1

网友:
关注你的齿轮箱,什么时候开始啊?

网友:
坐在地板上说:

1/16毕竟符合中 国国情!

关注

网友:
大尺寸无人工作平台执行终端必须匹配控制系统进行设计。

楼主:
6楼 的什么意思 详细一些

楼主:
齿轮箱很简单 就是加了一个差速器 前进过弯的时候给一边主动轮制动控制 过弯角度越大制动越大  就会一边快一边慢 就可以转弯了 制动器用电磁制动 用可调电阻控制通电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8楼的,不是那么回事啊,请问你原地转向怎么实现?后退呢?

网友:
期待LZ早日做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 的什么意思 详细一些

简单说,你的机械执行机构采用什么样的设计,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遥控方式,以及该种遥控方式的局限性。

网友:
先发个变速箱实体来看看,没做好的话图也行啊

网友A:
不要带后退的~直接安装两台汽油机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先发个变速箱实体来看看图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带后退的~直接安装两台汽油机这样就省事多了

想当然的说法,你能保证轰油门的时候两台发动机的转速能同步提速?

网友:
游动的齿轮箱设计是比较难的,比如后退和信地回转,个人觉得用大扭力舵机控制油门,就是说用电系统控制机械系统,仅仅是个人想法。。。对了,楼主你准备 zhi dang?最好不要被人看见,不然很麻烦

楼主:
原地转向是定住差速器的输入齿轮 改成由两端任意输出轴进行动力传递 这两天我画个图传上来

楼主:
不知道原理的话 家里有汽车的话可以把2个驱动轮悬空 去转一个轮 看那边的轮怎么转

楼主:
16楼的 zhi dang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刚才用了2个小时做的 这个画这个还是初中时候学过

网友:
楼主的车貌似不能倒车和原地转向

网友:
楼主这个设计有个很大的问题,中心转向始终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而不能左右侧互换。

而且轮系结构太过松散,不利于功率功率汇流。

楼主:
21 和22楼    中心转向 B离合器是进行动力切换 A离合器是控制原地左右转向

网友:
你这个中心转向只能向左方转,也就是说,你要是向往右走,只能原地转270度的弯才能转到你要的方向。

楼主:
我来介绍一下原理
A离合器有3个位置 中间不输出动力 左右为前后动力输出
B离合器有2个位置 只要在原地转向是在左位置 平时在右位置
C离合器有2个位置 平时在右边 直前直后到左边
直前  A离合器向右动连接右边齿轮 并连动C离合器向左 锁止差速器
直后  A离合器向右动连接右边齿轮 并连动C离合器向左 锁止差速器
前左转弯 通过电调控制左电磁制动器进行制动 C离合器回位 使左侧输出轴阻力增加进行转向前右转弯 通过电调控制右电磁制动器进行制动 C离合器回位 使左侧输出轴阻力增加进行转向
原地左转弯 又是一个通道控制 C离合器在不动作 A离合器向左运动 并连动B离合器向右运动的同时锁止右边的前后动力齿轮 就会使左输出轴向后转 右输出轴向前转
原地右转弯  就是A离合器向右运动 输出相反的动力 后面是一样的的了

说这么多少感觉很复杂 其实看明白了很简单的。。。。。。。。

网友:
 刚反应过来,C是单边电磁离合器,一直以为你写的是单向超越离合器,如果是电磁离合器的,那就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的轮系太过松散,一占空间;二是传递不了较大的功率。

不过你用电磁离合器话,搞不好问题一堆,电磁离合器断电不脱离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那个发动机带的发电机的功率能不能带得动3个离合器的还两说,还有离合器的稳压稳流,还有电磁屏蔽等等。

楼主:
不是电磁离合器  都是牙嵌式离合器 只是有2个电磁制动器

这已经是我想到最理想 比较容易找  我就不知道这牙嵌式离合器去哪搞 还有这踏板成发动机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125CC的太大,不然搞得模型就要做好大 100CC80CC的以前看见过 现在没看见了 实在不行就买个二手摩托车拆下来

网友:
 牙嵌式离合器有电磁的和气动的,纯机械的牙嵌离合器市面上好像还没见到,发动机,你还不如找个单缸的手拉启动的通用型发动机(我一般叫它万金油机),踏板车那机子,一是大,而是外型不合适封闭空间安装,等到安装就知道头大了,

网友:
这样搞的好复杂
要好多舵机,有这些齿轮,变速在一起都够了

网友:
牙嵌式离合器手扶拖拉机里都有,那就是全机械的.那东西自己都可以做出来,不过得热处理一下.

网友:
替楼主修改了一下方案;另外,仔细再看了一下楼主的图,前进后退中心转向均无问题,但是定半径转向(制动一侧履带的转向)则无法实现,因为你的制动器所在的半轴与差速器连接,而差速器特性是构成差速器的任何一个部件被固定则整个差速器成为一个抱死的整体,所以你的制动器一但制动,起到的是一个整体刹车的作用,单侧制动的没法实现。楼主可以看一下下面两张图,已经优化了结构,两张图除控制方式稍有不同外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你这比我那复杂啊 要2个差速器 还有差速器是一边的传动轴阻力增大 那一边的就会增速 定住的话就会那边就会是2倍的速度

楼主:
(接上)而不是抱死的整体 另外手拉启动的通用型发动机没有变速气 动力就不行了那去打开盖子手拉启动

网友:
兄弟,履带车的传动跟轮式车的传动是不同的,轮式车的功率传递是由后桥差速器外壳上的锥齿轮汇流到差速器和两个半轴上的,但半轴和差速器本身并不直接承担传动输出(和传动轴接触的始终是差速器外壳上的锥齿轮),所以,无论轮式车怎么运动差速器都不会存在锁死的问题。另外你说的差速器是一边的传动轴阻力增大 那一边的就会增速 定住的话就会那边就会是2倍的速度,这个也只能是在轮式车辆才能实现的特性,因为轮式车辆的差速是由转弯时的内外车轮的速度,迫使差速器使内外车轮出现小幅度角度滑移而实现的,同理可证,当人为的增大一侧阻力,另一侧增速,实际也是等效于转向,所以这里就有了两个前提,一是半轴和差速器本身并不直接承担传动输出;二是半轴可以半轴差速器中心与地面垂直的纵轴线自由摆动。这在履带式车辆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先说第一条,从你我的图上都可以看出无论是前进,后退,转向,一侧的半轴始终作为主动轴,经差速器传递功率转速汇流到另一侧半轴上,半轴和差速器始终直接承担传动输出部件的角色;无论你制动哪一侧的半轴,都会造成联着半轴的太阳被固定,而整个差速器抱死,再说第二条,半轴可以半轴差速器中心与地面垂直的纵轴线自由摆动,对于定轴系统传动的坦克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以参考看列示意图。

楼主:
你这2个图好象没话完啊 你说一下原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2个图好象没话完啊 你说一下原理看

图已经更新成完整的了。
图1原理说明:
全套传动转向机构由2个差速机构和2个一级齿轮减速机构构成,1号差速机构负责车辆的前进和倒档,2号差速机构负责车辆的中心转向;左右侧的一级齿轮减速机构负责车辆的定半径转向。

   前进:

   前进档有两种操作方式,

   第一种:主离合器A结合,离合器C1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前进档齿轮和齿轮1先传递到齿轮2;然后,双离合器D2向左动作结合,先将2号差速机构和差速机构外壳锁为一体,这样,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成为一个整体传动轴;然后,双离合器D1向左动作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齿轮2传递到由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形成的“传动轴”上,并经过这个“传动轴”向最末端的两个1级齿轮减速机构汇流,最后同时结合E1,E2离合器,发动机功率传递到主动轮上,车辆前进。

   第二种:主离合器A结合,离合器C2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前进档齿轮和齿轮3先传递到齿轮4;然后,双离合器D1向右动作结合,先将2号差速机构和差速机构外壳锁为一体,这样,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成为一个整体传动轴;然后,双离合器D2向右动作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齿轮4传递到由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形成的“传动轴”上,并经过这个“传动轴”向最末端的两个1级齿轮减速机构汇流,最后同时结合E1,E2离合器,发动机功率传递到主动轮上,车辆前进。

倒档:松开主离合器A,结合主离合器B,其它离合器保持前进档操作的状态即可,不必从新操作。与前进档一样,倒档也有两种操作方式。

定半径转向:
定半径左转向和定半径右转向均有两种操作方式。
前进左转向:
    1.松开左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1离合器,然后制动器1工作,抱死左侧主动轮,车辆开始转向。

    2.在倒档状态下,松开右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2离合器,然后制动器2工作,抱死右侧主动轮,车辆开始转向;(其它离合器保持前进档操作的状态)

前进右转向:
    1.松开右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2离合器,然后制动器2工作,抱死右侧主动轮,车辆开始转向。

2.在倒档状态下,松开左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1离合器,然后制动器1工作,抱死左侧主动轮,车辆开始转向;(其它离合器保持前进档操作的状态)

中心转向:
左向中心转向:
在第一种前进模式状态下,松开锁止2号差速机构的双离合器D2即可,其余离合器保持原状态

右向中心转向:

在第二种前进模式状态下,松开锁止2号差速机构的双离合器D1即可,其余离合器保持原状态

图2原理说明:
全套传动转向机构由2个差速机构和2个一级齿轮减速机构构成,1号差速机构负责车辆的前进和倒档,2号差速机构负责车辆的中心转向;左右侧的一级齿轮减速机构负责车辆的定半径转向。

   前进:

   前进档有两种操作方式,

   第一种:主离合器A结合,离合器C1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前进档齿轮和齿轮1先传递到齿轮2;然后,离合器D1、D2同时动作(D1向右动作结合,D2向左动作结合),先将2号差速机构和差速机构外壳锁为一体,这样,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成为一个整体传动轴;然后,离合器D3向左动作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齿轮2传递到由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形成的“传动轴”上,并经过这个“传动轴”向最末端的两个1级齿轮减速机构汇流,最后同时结合E1,E2离合器,发动机功率传递到主动轮上,车辆前进。

   第二种:主离合器A结合,离合器C2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前进档齿轮和齿轮3先传递到齿轮4;然后,离合器D1、D2同时动作(D1向右动作结合,D2向左动作结合),先将2号差速机构和差速机构外壳锁为一体,这样,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成为一个整体传动轴;然后,离合器D4向右动作结合,发动机功率经过齿轮4传递到由整个2号差速机构和左右半轴抱死形成的“传动轴”上,并经过这个“传动轴”向最末端的两个1级齿轮减速机构汇流,最后同时结合E1,E2离合器,发动机功率传递到主动轮上,车辆前进。

倒档:松开主离合器A,结合主离合器B,其它离合器保持前进档操作的状态即可,不必从新操作。与前进档一样,倒档也有两种操作方式。

定半径转向:
定半径左转向和定半径右转向均有两种操作方式。
前进左转向:
    1.松开左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1离合器,然后制动器1工作,抱死左侧主动          轮,车辆开始转向。

    2.在倒档状态下,松开右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2离合器,然后制动器2工作,抱死右侧主动轮,车辆开始转向;(其它离合器保持前进档操作的状态)
前进右转向:
    1.松开右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2离合器,然后制动器2工作,抱死右侧主动          轮,车辆开始转向。
    2.在倒档状态下,松开左侧一级减速机构中E1离合器,然后制动器1工作,抱死左侧主动轮,车辆开始转向;(其它离合器保持前进档操作的状态)

中心转向:
左向中心转向:
在第一种前进模式状态下,松开锁止2号差速机构的离合器D1,D2即可,其余离合器保持原状态

右向中心转向:

在第二种前进模式状态下,松开锁止2号差速机构的离合器D1,D2即可,其余离合器保持原状态

楼主:
你这个做的话好复杂 光离合器就8个

网友:
我的图仅供参考,因为既要实现机械差速中心转向又要实现机械定半径转向,这种设计本身就很复杂,我的图那样画,已经是比较紧凑了,功率损失也不大,想简单就不要采用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设计。要么只采用机械定半径转向像(59、T55坦克那种),要么只采用机械差速中心转向,这样结构就简单很多了。另外你已经考虑用无级变速器了,所以我的图就没有把变速器画上,要是采用档位变速器,结构还要复杂一倍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