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的emax无刷是山寨货?还是返修货?

楼主(2009-10-19):
前天买了一个emax无刷电机BL2205/22
回家试了一下感觉发热量巨大,就拆开了检查一下。发现以下现象
1.绕线铁心铁片之间有缝。(我的xxd没有此现象)
2.铁心从侧面看,绕线槽不是平行于电机轴,而是有一定螺旋角。(我的xxd没有此现象)
3.铁心外园好像有用铁戳戳过得痕迹,非车床加工。
4.在绕线槽内有一白线,与漆包线的绕线方向一致。本人怀疑是返修时从新绕的线。先用白线模拟一下。
以上就是此电机特征。敬请高手号脉。是山寨?是返修货?是正品?

此电机

此电机

打开

打开

注意定子铁心

注意定子铁心

铁心铁片之间有缝

铁心铁片之间有缝

下线槽与轴不垂直

下线槽与轴不垂直

有模拟白线

有模拟白线

有戳的痕迹非刀花,铁心侧面加工面上还有绿油。

有戳的痕迹非刀花,铁心侧面加工面上还有绿油。

铁心感觉很粗燥

铁心感觉很粗燥

网友:
有点象擦外转子了哦

网友:
我买过翻新电机。。。不知道LZ是不是跟我一样

网友:
流光飞舞。。。。建议你加强普通话学习哦  铁锉(cuo) 重新 (chong)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后天并且是人为造成的,(并不是说就是你搞的)
   定子怎么擦壳也不会擦成这个样,2手的外壳不可能这么漂亮;返修成这样还卖,厂家是猪还差不多。

   另外轴应该和转子一起的,你拆到定子上去了,我佩服你不懂还拿来说事,

网友:
第四张相片怎么那么多毛,和其他电机图片不一样的,是不是不同一个电机呀?

网友:
我,刚入了一个啊,是银色的,是方透明盒装的,做工我觉得很好,没有这个现像,转起来的声音也是很好听啊,咨询过,好像40一个的那种是返修的,还有这电机和10A电调搭配什么桨飞小KT啊,能飞飘飘吗?谢谢

网友:
晕,这种电机40元一个还是返修的,这样的厂家尽快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