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6I上的拨杆开关分别是干嘛用的?

楼主(2009-10-19):
如题
请问DX6I上的那些拨杆分别是干嘛用的,
还有那个右上角的圆按钮又是干嘛的,
搞不懂那,,,,
请教高手

楼主:
刚刚问了老金,XX如下
上部左后是教练开关,可兼作定时器开启;上部左前是模式开关,切换普通和3d飞行模式;圆按钮是熄火开关;前左靠右是起落架开关,可兼作陀螺模式切换;其他开关是大小舵切换

网友A:
这个空怎么样 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