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洋的BVB25 和cjm250哪个好?

楼主(2009-10-19):
准备上床,高手给个建议吧,这款bvb25看起来还不错哦,从参数上看和cjm250配置好像差不多哦:
两顶尖距

450mm
  回转直径

250mm
  中拖板行程

115mm
  主轴锥孔

MT4
  主轴通孔

27mm
  主轴转速级数

  主轴转速范围

115-1620rpm
  车削英制螺纹

8-56T.P.I
  车削公制螺纹

0.2 -3.5mm /r
  尾座锥度

MT2
  电机

750W
  包装尺寸

1260/1510 × 570 × 580mm
  机床净重

151kg / 171kg

随机附件
  名称

QTY
  三角卡盘

1pc
  三角皮带

1pc
  呆顶尖

2pc
  内六角扳手

1pc
  呆扳手

1sets
  挂轮

1pc
  刀架扳手

1pc

选购附件
  名称

价格
  四爪卡盘

  跟刀架

  中心架

  花盘

  活顶尖

  床脚

  车刀

  后挡板

  油盘

  四爪卡盘接盘50

产品实拍图片
客户放在客厅的照片

网友:
买BVB25~~
原因不想多说~因为这坛里CJM250的粉丝太多~~

网友:
BVB25什么价?

网友:
大同小异

有没有看过BB25-1,淘宝上4400元。

网友:
BVB25好像是单峰的。

网友:
功能GJM250多许多

网友:
啥时候机床业成了家用电器可以放客厅用了

bvb现在出了款双杆的,性价比要比cjm250好多了,cjm250是丝杆实现纵横走刀,纵走刀系统很容易坏,而bvb的双杆机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可惜它又是单山了,为什么不厂家不做的完美一些呢,也就是多一山嘛。

楼主:
个人认为纵走刀对于这种家用车床其实用处不是很大,所以可可不用放在考虑的前面。至于功能,常用的功能有具备就可以了。主要对比的这两款机器的加工能力效率和稳定性能是最重要的。

网友:
天哪,又有人上大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纵走刀对于这种家用车床其实用处不是很大,所以可可不用放在考虑的前面。至于功能,常用的功能有具备就可以了。主要对比的这两款机器的加工能力效率和稳定性能是最重要的。

LZ是个款爷吧,出那么多钱买CJM250不就是图它有自动纵走刀功能吗(这之前cjm250几乎算是唯一有自动纵走刀的相对低价位的小床了吧)?
要是你实在有钱干脆买个cjm250回来把它的自动纵走刀系统给拆了,这样性能就稳定了,其他方面从那么多cjm250的支持者评价来看肯定能满足你加工能力效率和稳定性能是最重要的要求了

网友:
BVB25和CJM250没有可比性,性能方面CJM250强了不是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