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请问老鸟们,我想把我的450改成多旋翼头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只要换旋翼就可以了,还是还要加什么电子设备?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还是大家都不知道哦

网友:
多旋翼就没有副翼了,就需要无副翼系统了

网友:
不用加的,只有双旋翼要加无副翼系统。

楼主:
有人说要加电子设备,有人又说不加。
我该听谁的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马达换高扭力的而且尾舵机换成9254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要加电子设备,有人又说不加。
我该听谁的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要想达到有副翼的稳定,就要加,要不然就比比你手快还是机快了

网友:
没有试过不知道!!顶一下听听

网友:
多旋翼 系统 是不需要 加电子平衡 无副翼系统的
电子无副翼系统 只有在  小于3桨 之下的 无副翼情况下使用
不过 多桨 你要用 电子副翼系统的话当然也可以
电子 无副翼 系统 相当于 让机器 稳一些
多桨 原本就要比 双桨 来的稳 (当然 都是在 无副翼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