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一翻滚,姿态就乱了

楼主(2009-10-19):
我的450是11,0 ,-11。正飞,航线基本正常,但一翻滚,姿态就乱了,不是你的按意图翻转,一下就失控了。我也在考虑是不是打舵打的不对,而在
模拟器
上不管直翻还是侧翻,倒飞,都很顺。还是飞机调试得哪里不对?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可能是主轴轴承的问题哦尤其是上面一个经过多次炸机后就很松动了,我目前也在练倒飞悬停每次倒飞五秒左右机子就巨烈抖动接着主轴就弯了炸机是必然的所以我明天准备更换主轴轴承

网友B:
拔掉电机线,关闭油门保持,先检测螺距及油门区线,不然就是技术原因

网友C:
我翻了几个月了,也是翻不正``呵呵~~

网友D:
请楼主说一说侧反的时候你的操作细节

网友E:
你是侧翻?那时候尾巴容易甩,你可以试试对头翻,这样容易控制一些

网友F:
俺也是,一翻就感觉尾巴跑,不过俺控制得住,没炸,我后来考虑了2个原因:
1。把401换成了750,尾巴控制的要好一些,没有跑得那么厉害。
2。感觉430x扭力不够,大螺距变化的时候调转,尾巴就锁不住,准备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机再试试

网友E:
我的电机现在老化了,所以掉转速比较厉害,要等新的AKE到了就好了

网友G:
主要是还是手不干净,舵量互涉了

网友H:
侧翻的话还有一个视角的问题,特别在油门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侧翻飘移的距离过远,即使尾巴一点不飘,因视角转变的原因,也会令人觉得尾巴偏移角度很大。

网友I:
1 手不干净
2 尾巴跑了
3 掉转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飞机在打副翼或升降舵最大翻滚时,日字框和大桨夹碰到了。请大家再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倒飞时还没完全翻过来,就乱了的原因?

网友J:
掉转可能是主要原因,3D动力是首要条件。

网友K:
检查舵机行程一致性导致的十字盘的不平,其次就是手法了

网友L:
我也翻炸了的,分析了下我的情况:
我是侧面对自己,正推螺距-拉升降舵-打负螺距。炸机时尾巴跑了。
修好后测试了下悬停时急推油门尾巴要跑大半圈。
1、外移尾舵机的球头(DS520,加长尾舵臂距离。相当于提高尾舵的速度)
2、调整401的感度(提高点)不追尾就好
3、最大螺距调整到+-9°(普通翻翻够用了)
调整后试机,悬停急推油门尾巴很稳定,然后又去翻了几下。好了。比较正
另外次要原因就是手不稳,拉升降舵要带点尾巴,这个问题要通过练习来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