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亚托500原装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请问一下,锂
电池
如果是2600毫安,放电C数是30C。那么这个电池的持续放电量就应该是2.6*30C=78A,那这是不是说亚托500原装带的电调(60A的)就不能使用这种电池了??

网友A:
78A是这个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B:
同样的,60A电调最大电流就不止78A`

楼主:
意思就是说,不管电池放电最大电流是多少,只要是6S电池,亚托500原装的电调就没问题呗!还是跟电池的片数有关!

网友C:
你的电池没有30C的
持续能有25C放电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2600 x 25 = 65A

网友D:
电机决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