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推油门到中间时双桨

楼主(2009-10-19):
450推油门到中间时双桨,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老鸟们给分析,谢谢!

网友:
没什么原因,你只要把它调到没双桨就好了,我也是这样的,低速有双桨,高速就没了,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油门在悬停以上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调到高低速都不会有双桨。

网友A:
在地面分5个点调螺距,要保证摇杆停在5个点的任何一点的时候两个桨螺距完全相同,如果这样调完还有你遇到的问题,那说明你有金属件变形或者大浆问题了

我的高速低速都没双浆,都是这么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分5个点调螺距,要保证摇杆停在5个点的任何一点的时候两个桨螺距完全相同,如果这样调完还有你遇到的问题,那说明你有金属件变形或者大浆问题了

我的高速低速都没双浆,都是这么调的

对,不过一般调最低和最高两点,如果舵机不是山寨中的山寨应该问题不大。
另外,用很差的木桨叶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一副桨就好了,是大奖有变形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不过一般调最低和最高两点,如果舵机不是山寨中的山寨应该问题不大。
另外,用很差的木桨叶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可以检查一下。

其实舵机跟双桨基本上是完全无关的。 因为斜盘改变的某一点的螺距,对两片桨来说是一样的,除非斜盘有很大的虚位,或者跟着大桨作周期震动(每秒2000次到3000次,严格和转速同步),不然不可能由舵机带来双桨。

所以,如果有双桨,一个可能是由于两边连杆长度不等造成大桨螺距不等。不过这样的话不管螺距多少都应该有双桨(螺距大的时候更明显)。另一个可能是旋翼头的两对混控臂有变形或者虚位,导致相同斜盘行程在两边产生的螺距变化不等。这个符合楼主的描述。另外还有可能是桨不好,特别是木桨,由于两片桨的材质和强度分布不完全相同,导致在不同受力情况下的弯曲程度不同从而产生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舵机跟双桨基本上是完全无关的。 因为斜盘改变的某一点的螺距,对两片桨来说是一样的,除非斜盘有很大的虚位,或者跟着大桨作周期震动(每秒2000次到3000次,严格和转速同步),不然不可能由舵机带来双桨。
...

分析的很是专业!!!我说的舵机指的是检查好几个点的桨距不是很必要~~~表达不清。。。

网友:
很有可能是浆的问题

网友:
别舍不得买好桨.

鉴定完毕.

网友:
我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换了碳桨,解决问题~~~

网友:
先頂一下。

請恕小弟問一個菜鳥問題, 什么是"雙槳"?

网友:
看到这帖子让我想起鸟哥

网友:
昨天飞250 出现双桨, 排除桨 和连杆不等长的原因 ,检查了半天发现 是 大桨夹 球头松了,上螺丝胶,上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