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丘比特锁尾!!飞丘比特的进!!

楼主(2009-10-19):
问下 丘比特V3 锁尾最好的状态下飞行 飞下整个电池来 期间 用不用打方向舵来调整尾巴?

           还有就是猛推油门的时候尾巴会甩么?甩的厉害么?

           感觉自己的锁尾条的不是很好!

           目前状态 起飞 要轻轻 左方向打舵 飞起来以后 就没什么事了!等飞几分钟后 就开始有追尾现象! 猛推油门 尾巴甩的 有点厉害!

          望前辈们指点!感谢了!!

网友:
哥们,你也飞小丘的?我的小丘过几天到货,加我QQ,咱们一起交流…455962469

网友:
这个,我没遇到过。就算锁尾再好,还是需要用方向舵调一下了,毕竟这只是初级入门机。你改无刷没有?没有的话,不应该出现甩尾很厉害的情况啊!别太追求完美,我就是这样了,把四合一给折腾坏了……只要平时加油门基本不甩就行。小丘锁尾还是不错的。

楼主:
没改无刷呢!打算 飞机马达寿命到了再改!!呵呵!谢谢 !

网友:
猛推油门要甩尾巴这是以前四通道直升机的通病

引用 楼主:
问下 丘比特V3 锁尾最好的状态下飞行 飞下整个电池来 期间 用不用打方向舵来调整尾巴?

           还有就是猛推油门的时候尾巴会甩么?甩的厉害么?

           感觉自己的锁尾条的不是很好!

            ...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程序设计问题。
建议您有机会飞一下九鹰的单旋翼直升机,看看尾巴甩得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符合您的理想。

网友:
九鹰我要买你的小单桨机,小P R O ,怎么变卦了?请P M !!

网友:
我CN12电机锁尾不好,急加减油门老是摆尾。DTD应该好很多

网友:
我觉得,这种级别的机子,急加油门而不摆尾,基本是不可能的……或许是我调试不行吧。

网友:
我的也是,原来的原装电机锁尾就不是很好,现在改了无刷,要吧陀螺仪感度调到最大,虽然有些追尾,不过这样急加速的话尾巴甩的幅度小些,

网友:
我的四合一坏了寄回维修了,现在拿004的凑合用,没想到,锁尾很OK,挺满意的!

网友:
V3猛加油甩尾那是肯定的,只能是缓慢的加油就行了。

楼主:
郁闷中!。。。。飞机飞了几个起落 后来因为尾马达有问题 所以烧了4合1!

哎!现在就剩下 配件和其他 东西了!哎!

刚买来几天!!:( 还有dtd马达还在路上呢!!:(

有点想出了它!实在出不了就先放起来!等时间充足了 再搞!最近又想换工作!挺乱的!暂时先飞模拟器!第2次了!!!我想我还会再回来的!!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