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le

楼主(2009-10-20):
profili中关于机翼的一点点问题:
下面是一张翼型周围的压力分部图,该图是profili软件画出来的,不清楚上面的绿线和红线各指什么。

下面一张是翼肋参数图,max thickness 11.97% 这个是指什么的厚,我没看明白;max camber 7.72%这个弧度是相对什么来的。希望有哪位知道的给指点一下,最好能说清楚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
红色是阻力
绿色是反动力?

网友:
红色表示压力,绿色表示吸力。
翼型相对厚度都是用弦长百分比表示的,比如你的max thickness 11.97%就是最大相对厚度是弦长的11.97%。
另外那个叫弯度,是翼型中弧线到中线的最大距离占弦长的百分比。比如你的max camber 7.72%就是翼型中弧线到中线的最大距离是弦长的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