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60和3665买哪个好? 买了3665,谁知道这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9-10-20):
是买直接带水冷的还是外加水的冷好呢?KV选2400就行了吧以后准备用6SA123

楼主:
产品名称: 飞速达 3665 2399KV 1:8大脚/越野内转无刷电机
厂家编号: 366523
外形尺寸: L65*D36mm 长度不含电机轴
最大电流: 80A 60s
电机内阻: 0.0090Ω
电机 K V: 2399
空载电流: 3.4A
产品净重: 330g
输出轴径: Φ5
固定螺丝: M3
适合电调: 80A或以上无刷电子调速器

产品名称: 飞速达 3665 2399KV 1:8大脚/越野内转无刷电机
厂家编号: 366523
外形尺寸: L50*D35.8mm 长度不含电机轴
最大电流: 80A 60s
电机内阻: 0.0090Ω
电机 K V: 2399
空载电流: 3.4A
产品净重: 330g
输出轴径: Φ5
固定螺丝: M3
适合电调: 80A或以上无刷电子调速器
咦同是3665怎么不一样

楼主:
哦~~卖电机的没有水冷套~~还要单买~~~直接带水冷的3660的KV都是2770的有点高了

楼主:
这个电机的插头要用多大的?3.5/4/6用那个保险?

楼主:
买了3665加一些插头~~~~~还要去买水冷和锁头,我前两天买的锁头闲置了~~~才用2次~早知道不买了
水冷20多-80的都有,迷头啊,推荐个最好配件全的~~免得多出运费

楼主:
这钱可是挪用的公款~~~哎~~~~先用4SA123玩玩吧~~~希望不要爆电池~~~~不知道能跑多快~~~~~~~~

网友:
想跑高速还是用飞高3674吧.

楼主:
买不起~~穷啊~~~~~~

楼主:
这回真的彻底穷了~~连公款都用完了~~~~~

楼主:
谁知道3665的最大功率和连续最大功率是多少?,还有这个和3660差多少?配件通用不?

网友:
功率比3660大比3674小   只是长度不同

楼主:
哦~~那差不多功率是以前用的2218的3倍了~~电机座要加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