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片子?

楼主(2009-10-20):
如图所示,这个RX-2接收解码芯片是什么牌子的?20805023是什么意思?如何知道它的接收频率是多少?感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
玩具接受上面的

网友:
RX-2 最常见、最廉价的玩具接收芯片。没有接收频率,那是高频电路的事,就你这个而言,应该是超再生AM电路,常见频率是27MHz, 35MHz,40MHz和49MHz,要看器件参数,自己算出来。没有发射吗?最好是看发射晶振频率。考虑到这东西的做功和用料,算的话不是太可靠。
2008XXXX那是批号,没太大意义。这个片子国内做的厂家太多了,MARK不认识,不知道是哪家出的,但可以肯定不是最早的台湾的那家厂子。
介绍文章见:
http://www.q606.com/1/14/5.htm

常见的电路图如:

楼主:
谢谢飞行无极限的热心回复!看来必是电子的行家里手,本人是电子盲,这个车是在垃圾箱里捡出来的,上面锈迹斑斑,本着学习的态度想给它配上一个发射,不知有多大的可能性?另,同样是RX-2的芯片,但不是一个厂家的,不能通用吧?再次感谢飞行无极限的热心指教!

网友:
通用,不是一个厂子出,但里面都一样。
这东西真没有太大的DIY的意义,尤其是不懂电子的话,高频太麻烦了。

网友:
玩具里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