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优劣鉴定

楼主(2009-10-20):
电池的好坏,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内阻,大放电电流下,内阻低的电池,发热就小,因温度而引起的电池损伤就小.
好的电池组,内阻要匹配,表现在放电完后,单节电池截止电压相差较小,充满电后,单节电池输出电压相差也小.
电池组内阻不匹配,必然会造成电池组单节电池放电不均匀,存在电压差后,电池内部出现环流,降低了电池的
有效容量和效率.后面列举一些实测数据和测试方法......

                                                      --------------未完待序

楼主:
电池组的满充电压平衡不\与否,基本由平衡充决定.

网友(2009-12-04):
引用 楼主:
.......
存在电压差后,电池内部出现环流,降低了电池的有效容量和效率.后面.......
..........

串联电池组,“环流”是哪儿来的? 怎么个流法?

网友:
没消息了?

网友(2010-01-05):
难道是太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好坏,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内阻,大放电电流下,内阻低的电池,发热就小,因温度而引起的电池损伤就小.
好的电池组,内阻要匹配,表现在放电完后,单节电池截止电压相差较小,充满电后,单节电池输出电压相差也小.
电池组内阻不匹配,必然会造成电池组单节电池放电不均匀,存在电压差后,电池内部出现环流,降低了电池的
有效容量和效率.后面列举一些实测数据和测试方法......

                                                      --------------未完待序

楼主最后的一句:      ----------未完待序            (我的理解是:  等待开始,      譬如 拉开 "序" 幕 是也........
如果改成: ------------未完待续           (我就相信还有后续的下文)........

网友:
关键是咋测的准啊,一块表相当贵,土办法又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