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晶体坏是不是舵机会没有反应?

楼主(2009-10-20):
没有怎么动,经测试接收上晶体频率不对了, 450接上电,电调会叫三声,然后怎么动摇控都不对了,拔下
舵机
线,然后再插时会抖几下舵,这样是不是确定是接收晶体坏了?
怎么会出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对的,,,晶体坏,,,舵机肯定没动静...
你后面的叙述就,无法判断了,,,!!!
用频谱分析仪看晶体是不是有信号,,用示波器看:接收机输出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