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utaba GY401 会打摆子的!!!

楼主(2009-10-20):
不知道原因,有时很正常,有时会打摆子。
超过1年了,Futaba不给修
自己拆开壳后找不到原因。
也不敢用了,怕摔机....
==============================

有个奇怪的问题,PCM方式下正常。2.4G下会有时候会打摆子。
有时一天都不打,有时一推油就打,而且是360度转两圈回正或者先左转,再右转回正 hu 。
但是好在还没有为此摔过机。
有次在天上,忽然连续打了几十个摆子,别人以为我在作横飞猛弹,
呵呵。但是后来又非常正常的,安安全全的下来了.....晕!!
==============================

晕!Assan2.g下没问题。Futaba 2.4G 下就摆.....
PCM的昨天开电一天都没没事,今天刚开电就摆了.....

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我估计是受潮了,但是和底座连在一起的电路板我拆不下来呀。

我估计是受潮了,但是和底座连在一起的电路板我拆不下来呀。

网友:
看下线头和进线的地方有没有接触不好,时通时断的地方,还有电路板用热风枪补焊一遍.最后有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阵发性故障原因比较难找,将所有的焊点重新焊一遍是不错的方法,请试试

楼主:
多谢,这个没摔过,传感器坏的可能不大。

多谢,这个没大摔过,传感器坏的可能不大。

楼主:
好是感度插头的问题,幸亏300没出!!

好是感度插头的问题,幸亏300没出!!
拔插头时老拽着线把,星期五去外场装机测试。
不出了,封贴。
感谢楼上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