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动机怎么息火??

楼主(2009-10-20):
新手,发动机怎么息火,舵机怎么连接呢??

网友:
把油门关到底就熄火了,控上有熄火开关,要自己调节的,不是一按就熄货的,舵机连接就叉进接收的洞里面去,先不用力哈,里面会被你捣坏的,垛机上有个卡口的看好了叉进去,越进去越好哈,接触越好~!~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用混控啊,油门关到死

楼主:
我是TDF 6A的控制器,想用油门通道来控制油门,那息火又怎么设置呢?难到只有用微调来息火吗?

网友:
钥匙一拨就熄火了

网友:
浇点水应该也行得通吧

网友:
油烧尽了就会自动熄火!

网友:
看图说话,用油闷死是最快的.

调整大小

网友:
LZ都上油了也不弄个好点的控?

网友:
掐脖子,堵屁眼,随便来一样就熄火了~~

网友:
用土豆塞排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