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震动还是震动(疑难杂症)大伙进来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09-10-20):
飞机百多个起落没炸过了。。昨天突然出现了震动(小震动,麻麻的那种震动)先是换三轴,换轴承,换桨,换整个尾桨夹,整个旋翼头搞个好几个小时问题同样存在,换了这么多东西我总结出来问题就在尾巴上,于是就拿出珍藏很久的碳纤尾桨。。换上去居然没有震动了。。昏。。又换N副塑料桨,震动一直存在,换碳桨没震动。。奇怪,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大伙帮我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是不是共振??还有我发现,尾桨越软。震动越大,越硬越没有震动

网友:
顶上去等结果

网友:
你的单向轴承中心座或者是大齿的问题 绝对 我也碰到过

网友:
塑料桨配重了没有?找珠宝称配

网友:
可能主轴或尾轴轴承匡量大了,普通尾浆重,引起尾转轴偏心振动大。

楼主:
额。。。。。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下午拿出去飞震动又莫名消失了

楼主:
估计是那个叫共振的神秘东西造成的

网友:
震动的问题的确很难分析

网友:
检查尾撑是否松动

网友A:
尾波箱箱轴承,尾桨夹轴承

网友B:
尾推吧!我的也是一直找问题找不到,最后旋翼头下完,发现振动在尾巴,尾桨夹取掉,不振了,去尾桨还是振。后来发现去掉尾推,就不振了。尾推磨损久,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以上各位的问题都不是,这些东西都换过,螺丝都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波箱箱轴承,尾桨夹轴承

换过整个尾桨夹。换过整个旋翼头。轴承也换过
呵呵,很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推吧!我的也是一直找问题找不到,最后旋翼头下完,发现振动在尾巴,尾桨夹取掉,不振了,去尾桨还是振。后来发现去掉尾推,就不振了。尾推磨损久,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我也有换过金属的L臂。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估计是什么地方间隙大了

网友:
换个控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震动非常的严重~ 严重到正在飞3D,飞机空中震动直接把尾管震断了...

网友:
震动 都是出在 高速部份的 配件有问题 才会产生

尾波中联如果不垂直 尾轴 震动就会很大  还有皮带 太硬 太宽 还有 尾轴铝齿有没有歪

大齿变形  主轴  横轴  尾轴 有没有歪 大桨

最后就是轴承有没有问题了

自己慢慢排出吧

网友:
最近就是在受震动困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