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600ESP 650L+ 配好盈80A HV+12S A123如何?

楼主(2009-10-20):
如题,请教!

网友:
kv值太高了 12s 用800-900kv 的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还要换电机啊,呵呵!

网友:
我也在关注600电直的动力匹配问题

网友:
 600的电直可以用12S A123  kv750左右的无刷马达。80-100A 电调@ 朗宇近期有适合12S A123用600电机上市!

网友A:
其实6s1p或者7s1p的A123就可以飞600esp
只不过由于电池容量小,单颗才2300mah,飞行时间短罢了,但是飞机轻,好飞
12~14sA123飞600esp电池的钱是省了,电机,电调,充电器的钱又上去了,
况且飞机的重量上去了,也不是太好!
我现在飞6s1p的lipo,我觉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6s1p或者7s1p的A123就可以飞600esp
只不过由于电池容量小,单颗才2300mah,飞行时间短罢了,但是飞机轻,好飞
12~14sA123飞600esp电池的钱是省了,电机,电调,充电器的钱又上去了,
况且飞机的重量上去了,也 ...

LIPO价格到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我这种1-2星期飞一次,飞的时候要控制时间不说,主要还是怕飞完后,回去忘充电,或充满电放1-2星期,LIPO太容易坏了!

网友(2009-11-25):
引用 楼主:

LIPO价格到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我这种1-2星期飞一次,飞的时候要控制时间不说,主要还是怕飞完后,回去忘充电,或充满电放1-2星期,LIPO太容易坏了!

说的对。LIPO就是难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