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50级的飞机用无刷,如何配置?

楼主(2009-10-20):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啊,
电机
是用什么样的?我看过2826、3520、3547,这样的行吗?还是要其它更厉害的电机?电调的话50A的行了吗?我还有120A的。还有
电池
,一定要4S以上的吗?我有好几个3S的,岂不都要浪费了?如果怕电流大,用3S2P的行吗?这50级的飞机是J3,也不要求做什么特别苛刻的动作。

网友A:
4250 电机 KV500 13*6。5浆 可以用 2个3S串 电调就用大点吧

网友B:
最近朋友玩電機,有兩個配置可參考:
新西達3520 690KV 4S4600mAh 13X8槳 電流70多A 拉力3KG 換12X10槳 電流60A以內 拉力2.6KG
雙天 4250 840KV 6SA123 12X6槳 電流不敢想 KV太高 電調發熱保護,所有東西都過熱!
我也入手了50泡沫3A機,準備配置如下
雙天 4250 510KV 6SA123 13X6.5E槳 電調80A 不知此配置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