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制式2的控制疑问

楼主(2009-10-20):
两个图,都是E-sky官网下 载的,一个是4、6通道遥控器使用说明书,一个是lamaV4的说明书。关于制式2的疑问
图1的左手,上下是油门,控制飞机升降,左右是副翼,控制飞机左右飞行
图2的左手,上下是油门,控制飞机升降,左右是方向,控制机头左右转动 (lama V4)
同一家的产品为什么会有不一样?问题是:
A:图1和图2,哪个应该常用的,就是说换了别人家的控或飞机,也是一样的
B:真实的遥控器应该也可以调整通道的控制,比如控制副翼的通道,在接收机那边的线跳一下,就是控制方向了?

图1

图2

网友:
6通的那个说明书是错的,当初我也迷茫了半天,而且里面关于陀螺仪锁尾的开光也标错方向了。
下面那个图是正确的。

网友:
Mode 1,Mode 2,控制机头转向在左手
Mode 3,Mode 4 控制机头转向在右手

PS:如果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