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一定要冲到4.2吗?

楼主(2009-10-20):
锂聚的电压一定要充到4.2吗?充到4.18,4.19不等平衡就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么问是因为我的LIPRO冲到4.18很快,但平衡时间很长。我想知道,不等平衡,会不会对
电池
有影响~~~

网友A:
充电器不好吧

网友B:
如果电池好,平衡头干净,问题不大,但此时大约还有10%~20%的电量没有冲入,这个数字可不小哦
如果电池旧、平衡头脏,你最好老老实实等着充饱,这可不是电量不饱的问题

网友C:
平衡的时间是比较长!!我都想同问一个问题!!其实电池充到4.15基本就是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