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10-20):
正序浏览
伟舜180 在刀架下边有一个标尺不知道干吗用的,如果可以旋转请各位指导一下如何旋转?动什么地方

网友A:
小托板摇出来就看到螺丝了~车锥度用的~

网友B:
慢慢来,一切都会懂的,只要自己努力!

网友C:
这是车锥度用的, 前面和后面有螺丝 , 松动后就可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