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 401 不锁尾

楼主(2009-10-20):
6EX 控 问下 gY401 在6EX 上 如何锁定 ? 感度设在多少合适一点 、谢谢

网友A:
感度65就可以

楼主:
6EX 控 问下 gY401 在6EX 上 如何锁定 ?

网友B:
6ex 感度大于零是锁尾模式

楼主:
可是 好像锁不住呀 ?!

网友C:
第五通道开关往上拨,感度 35-60 ,我用35 也一样锁的好好的。锁尾舵机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