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能实现吗 大家看看 尤其是懂得电器的

楼主(2009-10-20):
把两个小的金属的零件对在一起 然后做一种类似笔一样的东西 像电焊或者像点焊机的机器 瞬间打出火花把两个小金属零件点在一起 (可以实现吗   点在一起不需要太牢固
刚刚看到一个名词 就碰焊  是不是就是这种东西?
看来大部分人都没懂我的意思   我的想法大概就是 利用正负极瞬间短路 造成火花 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
似乎 也许 不一定      大概 可能 差不多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建议楼上的去建筑工地看看主梁钢筋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二楼的主意不错

网友:
LZ是想搞出电弧焊接还是碰溶接?不一样的哦。碰焊没什么火花 靠大电流容接

网友B:
应该能实现。以前220V连电短路了,螺丝刀就焊在电线上了。

网友:
市面上有 便携笔式火焊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上的去建筑工地看看主梁钢筋是如何连接的。

你说的那种我应该看过 而且用过 是对焊机 大电流把两根钢筋对头的地方加热到融化 机器利用弹簧夹紧  然后两根钢筋就接到一起了 我说的不是这种 我的意思是 比如把两个手指甲大小的了两个钢片 对着放好 然后用类似笔一样的东西在两个钢片之间点一下 ---啪--- 就粘上了  其实就像劳神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
碰焊  或者是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实现。以前220V连电短路了,螺丝刀就焊在电线上了。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还是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镍片,电容储能式点焊机,:loveliness:

网友C:
坛子上有人diy出来了,还有图纸,自己找找

网友:
氩弧焊就是这样的啦

网友:
路过问一声:电容碰焊需要多大容量和电压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上有人diy出来了,还有图纸,自己找找

帖子主题叫什么啊 我找好久了

网友:
就搜索 点焊就可以了 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焊带锯那样的吗?

楼主:
你说的那种我应该看过 而且用过 是对焊机 大电流把两根钢筋对头的地方加热到融化 机器利用弹簧夹紧  然后两根钢筋就接到一起了 我说的不是这种 我的意思是 比如把两个手指甲大小的了两个钢片 对着放好 然后用类似笔一样的东西在两个钢片之间点一下 ---啪--- 就粘上了  其实就像劳神说的那个意思瞬间短路

网友:
如果是簿料氩弧焊就可以了

网友:
找找看!应该有这样的贴子!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电焊

笔一样的那个是焊条

网友E:
叫点焊机将两块铁板成叠焊起来

网友:
关键是产生电弧或者电火花,产生后又能维持一段时间就能焊上。

220V交流也可以。

网友:
电火花放电堆焊,又称微弧焊、冷焊,
http://www.hnzlx.com/xxwz.asp?id=4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一样的那个是焊条

你别气我了  我是干机加工的 电焊我还不懂    我的意思你还是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点焊机将两块铁板成叠焊起来

那个我知道 我不是想就把两块铁板叠起来 是平行放着 然后 用铜棒之类的东西在中间一点 啪  就粘上了

网友:
是点焊吧,坛友好多人做出来了,你搜“点焊”吧

网友(2009-11-29):
如果LZ的意思和7楼一样的话。那种设备是点焊机。

网友:
不要很结实的话,我觉得用电烙铁锡焊就行

网友:
难吧,电流大了薄板会烧漏,小了焊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知道 我不是想就把两块铁板叠起来 是平行放着 然后 用铜棒之类的东西在中间一点 啪  就粘上了

你的样子太吓人了,要不我告诉你了

网友:
应该叫高频点焊吧

网友:
如果用点焊(也就是电阻焊)对材料,厚度有很大关系。有很多商品充电电池就是用点焊焊接的。

网友:
东西不大地话,可以就高频机。先烧一个。放点银片上去。再把两个零件对在一起,放高频机上加热,就可以焊起来

网友:
在一个接触面上多放点银片。然后把两个接触面同时放上去加热。技术好可以焊成无缝地

网友F:
昨天亲眼目睹氩弧焊
1个厚的不锈钢板,
焊得不错

网友G:
那是电容放电式高频焊机。

网友H:
建筑上的钢筋 好象是用 大功率 电焊机 焊接的

网友I:
是神话。不可能的。

网友J:
碰焊.把螺杆焊在不锈钢板上,不锈钢板不会变色,不会变形,和lz说的意思一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