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过电固的请教前辈

楼主(2009-10-20):
我有一架雷鸟,摔机无数,至今最多悬停10秒,快没信心了。想转行玩电固,想入手一整机,高手们推荐一下呗,抗摔是首要条件,当然也要好上手。
O(∩_∩)O谢谢

网友A:
翼龙慢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慢速机!

就是那个三通?

网友:
看你们当地有没有模友 找人帮你做架纸飞机 飞电固纸飞机入门 不二选啊

网友:
EPO的塞斯娜好了,那个经摔

网友:
上飘飘吧
电机在中间
怎么摔机都不会损坏电子设备
头部摔坏了 直接粘上 就ok...

楼主:
疯了

到底哪个?没有两个答复相同

网友B:
都跟你说了 纸飞机
制作简单 自己也可以做 1个小时搞定
我这里有个模友在我这里买了架EPO的塞思纳 一直不敢飞 我给他做了加仿塞思纳 结果被他暴头暴到我都想哭
昨天晚上另做一架纸飞机 今天下午他爽飞N久
我本以为他纸飞机 飞的好了 就又拿修好的仿塞给他飞  结果不到15秒 超级暴头 机身舱全部报废 哭到我死哦
所以说 纸飞机好上手就是这个道理 我准备让他把那架纸飞机 飞到不能炸在让他飞塞思纳了
我现在在上传他飞纸飞机的视频 你等下看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跟你说了 纸飞机
制作简单 自己也可以做 1个小时搞定
我这里有个模友在我这里买了架EPO的塞思纳 一直不敢飞 我给他做了加仿塞思纳 结果被他暴头暴到我都想哭
昨天晚上另做一架纸飞机 今天下午他爽飞N久
我本 ...

我这没材料,也没相关知识,还是买成品好吧?

网友B:
你在论坛上找下纸飞机的图纸 下 载一个 在去广告店买张KT板 15元一张5MM的 自己照着图纸切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论坛上找下纸飞机的图纸 下 载一个 在去广告店买张KT板 15元一张5MM的 自己照着图纸切就OK了

电机什么的我都没有,要说能用的也就只有那个雷鸟的控了
不要鄙视我

网友:
纸飞机啊  我前几天也带了个同事入魔  给他做了个纸飞机 很快就上手了 好做好飞 还便宜
配置:
AX1806 2100KV         40元
天地飞F6-B                 99元
1000ma15C11.1V       45元
12元舵机*2                 24元
25AXXD电调好盈程序    35元
5030桨若干                 5元

网友:
我发下哪个新手的视频给你看咯

网友:
翼龙不二选 。绝对好飞, 我们当地三四个新魔友都是这个机子入门,最快的速度飞行 四个起落就掌握飞行的基本操作

网友:
纸飞机确实很适合新手的。

楼主:
看来就在翼龙和纸飞机里选了,问题是纸飞机还要diy,我没那水平啊

网友C:
我是飞微风入门,现在还是觉得微风最好飞。

纸飞机到目前为止没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飞微风入门,现在还是觉得微风最好飞。

纸飞机到目前为止没飞过

做个纸飞机感觉比组装个翼龙快多了   纸飞机关键还是重心和推力线  其实这些参考下前人的制作贴中设备安装位置就差不多了  另外我第一次飞纸飞机没飞起来是因为动力不够  所以优选3s的锂电  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
我也来,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首先,不建议使用纸飞机一类的,三角翼布局的飞机给新手入门.开始应该从常规布局的飞机开始练习!所以,本人历来反对非常规布局的飞机做为入门选择机型!
我推荐EPP飘飘机或好小子,优点耐折腾,飞机尺寸相对小些,场地更容易找,因为尺寸小重量轻,危险系数相对低!
缺点,因为尺寸和重量,抗风性相对翼龙来说要稍微差一点.3级风没问题!但是,特别是新手开始飞,最好是选择无风或微风的天气飞,所以这样基本抵消了这个小小的相对缺点!
如果你要拿你手上的设备凑合装到飞机上的话,那么你需要先报下你的设备,才好配飞机哦!
如果你是准备使用你雷鸟飞机上的设备的话,我建议不要折腾,不是不可以,你会发现你走的是弯路.一句话,一套稳定的入门设备,  你快乐飞行的保证!

网友D:
据说玩过直机的人飞电固,很容易。

网友E:
给个翼龙的网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