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飞600E的前辈们

楼主(2009-10-20):
电子设备已装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972
       现在出现了调机的问题  第一台大飞机不知道如何去调试以前一直飞着的是450
                                                      现在出现了不知道怎么去调试600E数据的问题
                                                           比如说浆的角度啊 平时飞惯了 正负 12度的 不知道在悬停模式下最底油门 中油门 和最高油门 浆是要多少度 航线模式的时候以及3D模式下的角度应该是几度   还有就是桨的转数要去到多少转    一系列动力的之间的搭配问题[电调是HD100ALHV][GS马达 KV1650] 请教下老鸟们的经验

网友:
我的也是+-12,大奖定在2150转。不过不是这个电机電條

楼主:
看过机翼前辈的最新武器 凤凰85A电调     油改电的        相当的牛啊

网友:
看得我流口水啊

楼主:
就是换了  11T的马达齿

楼主:
今天去试了下    飞机震动好大有点 “点头”   没飞起来前   尾巴明显震动  怀疑是个人装机经验不足轴传动没装好  还是因为螺距和油门调的不好  请老鸟们赐教

网友:
震动大检查三轴、大桨,要确保大桨转速不小于1800转每分,暴力2100转每分 ,不过暴力的后遗症就是机件损耗快

网友:
转速是多少?

楼主:
很明显转速没上来  可是尾巴震动厉害  想先排除是否有机械故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