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遥控器都那么大个?

楼主(2009-10-20):
能不能小点。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创新的需要,还是确实不能再小了。

网友:
我觉得目前的大小正合适。再小了反而不方便了。这种东西好像没必要搞成微型的吧?

网友:
我还觉得小了,要是大点就能做到跟精准的操控了,当然也许是我手粗

网友:
存在必有其道理

网友A:
玩具车的遥控器一般只有航模遥控器大小的1/3,楼主可以去拿着试试手感。

网友:
小了不好操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车的遥控器一般只有航模遥控器大小的1/3,楼主可以去拿着试试手感。

小的不好,大的好象重了点

网友:
我用的9XII就觉得大了点,再缩小一点点就好了
可能我的手小的原因

网友:
俺觉得俺的6EX和10C相对俺的手都稍微大了点,

网友:
再小点

小得能放钱包里最好了

网友:
太小了没感觉

楼主:
主要是考虑 携带不方便了哎。。 那么大个东西

东西小的话,旅行业也可以带着嘛
摇杆式, 拨杆,可以就那么大,用的时候拧上去 哈哈
市场应该还是有需求的吧

网友:
话说你出去只带遥控干什么~~~一般的模型都比遥控个头大吧

网友:
哪个模型都比控大吧?

玩具不算

网友:
我还觉得太小了...

网友:
手有这么大,开关按钮多,布置太密太小容易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