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厂家不出无刷LAMA的原因

楼主(2009-10-20):
一直很奇怪,为啥厂家不生成无刷LAMA,列几个原因:
1、无刷成本高,不好赚钱
2、LAMA不赚钱,不去折腾
3、有刷电机囤积太多,要消化
4、觉的LAMA有刷够用了,不要改进了
5、厂家不了解市场

大家觉的那个是对的?

网友:
有道理!

引用 楼主:
一直很奇怪,为啥厂家不生成无刷LAMA,列几个原因:
1、无刷成本高,不好赚钱
2、LAMA不赚钱,不去折腾
3、有刷电机囤积太多,要消化
4、觉的LAMA有刷够用了,不要改进了
5、厂家不了解市场

大家觉的那个是对 ...

LZ分析的蛮有道理的!

网友:
有刷好哦,好做又“好卖”,成本又巨低,性能还不错,死的快那不是它的错,而是你的错

网友:
LZ说的那几条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无感无刷马达的调速线性不好,装了两个这样的马达的飞机,会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线性不好的马达,装在LAMA上的表现就是:锁尾不良、或加/减油门时飞机会转向……

唯一能解决的方法是采用有感无刷,但这会使得无刷马达的驱动板变得相当复杂!

动手拆解一个报废的光驱,看看带动光盘旋转的马达就知道了,它是个标准的有感无刷马达!

楼主:
楼上解答专业

网友:
无刷lama?
尾巴怎么锁?

网友:
黑人大哥实在是专业啊,

网友:
主要是这机机只是过渡的机机,飞好了大家多数都去飞小单浆和450去了

网友:
黑人大哥是做什么的啊?????真是厉害

网友:
黑人大哥好厉害哦: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