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见问题!!!!丘比特v3

楼主(2009-10-20):
就从中午 电池一电量不足以后( 突然没有动力 停飞以后(以前 也出现过电池快没点了动力一下就没了!以为这次也正常没装上电池再飞!) 刚才出去飞!可是怎么着飞机主尾马达都不转了!但是接点 陀螺检测正常!还有其他的问题什么都没有发现就是 推油门 马达不转!不知道谁 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急!!!等!!!

网友:
检查电调,还有接头地方有没有松脱。

网友:
我也有台丘比特v3.可以丘比特v3 是这样的.都是没有电时就会没有动力了.

网友:
1. 电池不行了.但绿灯会闪硕报警.      打 舵机有反应..   2.    4和1 .板子有问题.   首先查看4合1背面的4个元件,是否有烧坏的情况,比如开裂,焊点发黑等。如果有器件烧坏,维修难度将会增加,建议最好是返厂维修。

如果只是尾马达不工作,主马达工作正常,一般是尾马达的驱动模块烧毁或者相关电路烧断,需要更换或者跳接,检查尾马达无问题之后再上电测试。

如果只是主马达不工作,尾马达工作正常,一般是主马达的驱动模块烧毁或者相关电路烧断,需要更换或者跳接,同时重点检查主马达模块防反向击穿二极管有无烧毁,以及主马达无问题之后再上电测试。

如果器件没有烧毁,请看下图:

下 载 (146.42 KB)

网友(2009-08-13):
查看电路板是否有图中指出的烧断点,如果有烧断了那么主尾马达将都失去动力。

根据图中指出焊接一条引线的一端到电源+,另一端同时到尾马达+和主马达+,即可修复。如果尾马达可恢复而主马达未恢复,可以另外再焊接一条引线一端到电源+,另一端到主马达+,即可。

如果通过以上的方式无法完成修复,请返厂维修。  转贴丘比特-CUPID-V3遥控直升机-2.4G标配4合1维修资料!

楼主(2009-10-21):
按照 坛里的介绍 我搞好了!是有一段线烧了!后来就接这个机会改了无刷!最后结果!4合1着火了!!!哎!刚买的飞机!飞着正爽呢!我现在初步怀疑我动力匹配不好! 还有就是我扎线的时候估计是伤着接受了!

网友:
你什么电机电调哦?居然着火了,你力!

楼主:
现在初步分析 是因为 换上无刷动力以后 尾巴为了 达到锁尾效果 疯狂的转 用的的还是原装有刷的!初步分析!!!

网友:
那也不至于啊!我尾巴还是有刷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V3已经换了各两只主尾马达了,现在我把尾马达换成了CN12,比原装的好很多,只是尾巴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