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步话机改控和接收哈。。。

楼主(2009-10-20):
RT,有理论支持吗?

呵呵,如果可以,那遥控距离就大多了

网友:
当然可以 nn年前用72MHz对讲机高频板做过一套,距离可以到5公里
不过现在想来只是好玩而已,没什么意义,而且毫无抗干扰性可言

网友:
更换功放模块或者外接功放

网友:
是可改!

但是体积重量成本都要比买进一套JR10通设备贵多了,如纯粹是个人爱好弄得玩玩而已则也罢。

网友:
引用 楼主:
RT,有理论支持吗?

呵呵,如果可以,那遥控距离就大多了

通话距离和遥控距离是两回事。要知道还有信噪比这个东东。

网友:
可以把控信号用屏蔽线引出输到对讲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
-  -!应该可以~理论上哈

网友:
用收发报机应该更远吧?

网友(2009-12-06):
那个控上不是有教练线吗,呵呵呵,从那里入手,接到对讲机上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从模拟器输出口那里入手,那个本来就是可以接到电脑的mic口的,发射好改,接收呢,不能把个对讲机也放到飞机上吧,重量可不轻呢,还不如买2.4g无线影音传输改呢,无论是信噪比,还是距离,都没问题的,关键是2.4g的有大功率模块啊

网友:
不如研究把手机放上去

网友:
手机因有周转实时性不行,所有的通信机在收发两端配模型编码,就应可以用。对于抗干扰,现在的2.4G的直接序列扩频有优势。

网友:
手机是有点延时,不过对固定翼,一般飞行,我觉得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