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通过控,让无刷全速转动?

楼主(2009-10-20):
怎么才能直接驱动无刷
电机
,意思是不用通过控,只要接通电就全速转动的。

楼主:
通过无刷电调是否一定要控才能转动?

网友A:
你打算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买个舵机测试器,25元左右,还可以调速。

网友B:
舵机测试器可以起到开关的作用。还是调速开关。

楼主:
我没有比例控,想做个1米多的自由飞。请问用12V,0.7A,5100转每分钟,的CPU风扇的无刷驱动电路,能驱动无刷电机吗?或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B:
这么麻烦作什么,都说了,舵机检测器。火柴盒那么大,接上电池电机。直接开转。

网友C:
搞个有刷电机不就可以了

楼主:
用舵机后还用电调不?难道直接接到无刷电机就行了?我不想用有刷,一点力气都没有。

网友D:
不建议玩自由飞,太考技术,飞机做的不好,不容易飞,做的好了,又容易飞丢了。
买个遥控吧,也就100多块钱,实在拮据,还有几十块的,都是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