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今天4#3的舵机抱死了(卡死了) 不能活动了 用手指拧也不能活动 还能修么?

楼主(2009-10-20):
今天华科尔4#3的舵机抱死了(卡死了) 不能活动了 用手指拧也不能活动 还能修么?

网友A:
可以从中间拆开的

楼主:
用螺丝刀撬开么?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中间拆开的

网友A:
嗯 我的不用太大劲就能弄开

楼主:
谢谢 今天已经弄开了

引用 网友A:
嗯 我的不用太大劲就能弄开

发现抱死的原因不是电机的毛病 是齿轮有点卡
但从齿轮表面上看 齿轮无其它问题   和另外那台没毛病的的舵机比起来 齿轮位置安装的也没有错 但就是不旋转  真是费解

其他有经验的高手 也来帮忙啊
买4#3花了600 不到一个月配件已经花了800块钱了  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