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走刀器(上了床图!在15楼)

楼主(2009-10-20):
57步进电机走刀器,驱动板为8435,有2、4、8细分选择,同步带驱动,同步轮为一比一,钻铣床为ZX7025,在使用过程出现以下问题:使用8细分时能工作,在全速或2细分时,同步电机震动大,速度明显慢下来,可能有步丢掉,4细分时有时会出现以上情况!请问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指点下!
该走刀器的安装无需在铣床上打洞,利用铣床工作台侧边的凹下部的内壁用螺丝夹紧就OK,安装只需2-3分钟,拆就更快了!

网友:
钻铣床使用力矩比较大,同步带驱动同步轮应为一比二以上

网友:
同步轮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扭矩,可你用1:1,那用连轴器岂不是更简单?
直驱57步进扭力可能不太够。我认为直驱至少电机应能提供1N.M才行。反正我用400W伺服做直驱,电机500转/分钟没有丢步问题,再高没试过,空载驱动器显示25-30%额定扭矩(额定是1.27N.M)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8188
供参考

楼主:
因为同步轮有现货,用1:1试下,不用买,有空再买个小的!

网友:
应该用1:2才对,

网友:
lz好手艺,换2:1吧。走刀器进给速度不需要很快的,不然导轨丝杆磨损会很厉害。

网友A:
可以的话把螺丝全部换掉

网友:
请问LZ用的是什么规格的步进电机?

楼主:
驱动器用8细分时进刀速度已很慢,加装小点同步轮主要是要力大点,铣钢时不会丢步和震荡,买个同步轮很平但广州的交通现在太差了,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把螺丝全部换掉

用角铝成本低,只需十几元,加工简单,能用就行了,用整块铝加工出来加工时间长而累,又贵,唯一好的就是不用这么多螺丝!
看看台湾的RF25,走刀器的安装也是类似的!

网友:
^_^      很实用的

楼主:
换了个15齿的同步轮,铣床工作台是30齿的,为1:2,试过全速,2、4、8细分都无震动和丢步了,8细分时加工非常稳定,干钢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