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9-10-20):
淘了个电机,不知是什么电机,6根线拧在一起扭轴没阻力,加直流不转,扭轴一顿一顿的,用步进驱动器也不转,用手扭和加直流差不多,就是有些振动,有谁知道是什么电机?怎么使用?

网友:
用表量量引出线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转子有点像行星轮减速?

网友:
无刷点调式式  还得量线

楼主:
电表量得的结果是红、红白、黑为一组,红-黑之间的电阻为144欧,红-红白之间的电阻为288欧,绿、绿白、白为一组,绿-白之间的电阻为144欧,绿-绿白之间的电阻为288欧,这个电机有可能是直流(如空心杯电机的转子用手扭也没有明显的磁阻),但是加直流不转,没有磁阻不可能是步进,难道它是——磁动力网友所说的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
从什么东西拆下来的?

网友:
从什么东西上拆下来的?

网友:
用锯拉开,看看结构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东东,搞不懂

网友:
木鸡刀是什么

网友:
很厚重啊,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