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装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9-10-21):
我有八个五号电池1.2v 2100MAH NiMH能串联充电吗?能用多小电流安全?
问题二我有格氏1.2V 1600MAH NiMH能用多少电池充电呢?

网友:
不知道,帮顶
反正是小点电流的好

网友:
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充12小时。

网友:
铬电和氢电充电还是1C/10比较好。 如果是动力氢电可以用大C数充,但是寿命缩短。

小于1C/10的话可以,但是利用Delta V探测的充电器可能不能自停,除非你自己调Delta V, 而且电流也不能太小,太小对电池也不好,电流太小变成trickle charge了,电池一样寿命缩短。

以前玩电动都是氢电的,现在想起来好怀念,呵呵

网友:
镍氢电池赶快开包测电压,因为镍氢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如果放电到0V就麻烦了。镍氢电池每三个月要充一次电,镍镉电池每半年要充放电一次,锂电要放电到3.8V储存。

网友A:
貌似见过他们说比赛用的时候都是2C充电,这样比较饱满

网友:
我用1.2A充!后半夜3点炸了一节!  3.20炸了2节!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见过他们说比赛用的时候都是2C充电,这样比较饱满

锂电的特点可以大电流充电,所以大家的控电改用锂电也是这个道理。
镍电的标准充电是1/10C ,动力电池可高倍率充放,但一般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