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5irc-对初学者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9-10-21):
首先.要把发动机弄懂吃透.不要出现调发动机"数圈"的现象,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好好磨车.磨好后也不要着急,花点时间练习下发动机启动及调整.多听听发动机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声音.对发动机做到心中有数.不要看到老鸟们把飞机带到现场去磨车调整.你不是老鸟.不要这样.其实发动机的使用也不是太复杂,首先一点不要去相信那些很"玄"的说法和所谓的理论.发动机就那么几个零件,不复杂,只要花点心思最后都能调好.咱们先来说说发动机的启动,对于发动机的启动,要从发动机启动前开始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如果你的发动机有"问题"那恐怕会是很难启动,或者永远也启动不了的.第一,是燃料系统,这包括燃料,油箱.油路.增压等环节.燃料么.主要考虑你所使用的发动机,如果是二冲,荤素均可,如果是四冲.告诉你那玩意是不吃甲烷不干活的.一般国产的四冲发动机甲烷含量在10%正好.多了发动机会有点消受不起,少了.恐怕连火都不着的.对进口发动机,多吃点不会有害.特别是蛙爱死一类的更是多多益善.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燃料的配比一定要精确,主要是硝基甲烷的含量一定要精确,因为甲烷的含量对发动机工作状态影响很大,配比改变1%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往往会造成上次飞一切正常,这次飞就大相径庭.对于成品油要注意的就是盖好盖.甲烷很容易挥发的.自配油,则要注意度量的准确性,最好买个电子称,保证配比的一致性.另外盛装的容器一定要密封好.对于油箱,一个是自身的密封性要好,不要有跑冒滴漏.还有重锤和重锤油管,重锤油管一定要用专用的薄壁油管.否则重锤不能在油箱里随飞行姿态来回移动影响特技飞行时的供油.再就是油箱安装的位置一定要合适,一般来说油箱的上表面和化油器喷油孔保持水平或略低.油路么,就是那几根管只要不堵塞,不漏气漏油就可以了,油管上加个滤清器会很有好处.可以减少阻塞的现象出现.当然要常清理.常见的情况是别处没堵它倒堵死了.增压不要小看它.没有它发动机不干活的.要注意除了不要有漏气阻塞,就是增压管在油箱中的管口不要低于最高油面,这在油箱的装配说明书中都有介绍.燃料系统没有问题了,第二就是螺旋桨和火头,螺旋桨的尺寸标注一般是两个数字相乘的一个乘式,如11 X 7 13 X 6 或200 X 100 254 X 152 等.乘号前面的数值指的是直径.后面的是螺距,所谓螺距指的是理论上螺旋桨旋转一周应当前进的距离.11X7 和 200X100的差别是一个是英制,单位是英寸,后一个是公制,单位是毫米.螺旋桨的选用,主要看你发动机的工作容积,比如21的发动机选用9X6的螺旋桨.46的发动机选用11X6的螺旋桨.这可以看发动机说明书在此不再赘述.火头的选择学问略多一点.要考虑发动机压缩比,燃料配比(主要是甲烷含量),螺旋桨的尺寸.总的来说发动机压缩比大选冷头,压缩比小选热头.甲烷含量高选冷头,含量低选热头.螺旋桨尺寸小(相对你的发动机而言)转速过高.选冷头.其实一般而言选择范围不会太宽,对于爱好者来说OS8是个通用头,如果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用OS8一般没错.不过对于素油来讲.OS8略偏冷.可以选热一些的如A3或三叶3#.或增加一点压缩比来解决.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管它.一样好用.第三,就是发动机本身了.新手一般面对的都是一台新发动机,对于新发动机首先是检查.先不装螺旋桨,轻轻转动曲轴,应该比较灵活不阻卡现象或杂音出现.要注意的是不装螺旋桨只能转动不到一周.上死点位置配合会很紧是转不动的,如果能转过去,说明,一是发动机有问题,不是旧的就是次品,二 你买的是带活塞环的发动机.不过没关系,你主要检查的是转动是否灵活和有没有杂音.再一个就是清洗,对于新发动机大家都会担心发动机内会有加工时的切屑和污物,对于老手可以分解清洗.对于新手,可以从进气口内注入一定量的混合燃料然后来回转动曲轴,并摇晃发动机来进行简单的清洗.最后从排气口把废油倒出.注意一定不要用汽油或甲醇,酒精来清洗,否则会把润滑油洗掉再转动发动机就会产生"干"摩擦对发动机造成一定的损害,也可以在汽油中对上一定比例的润滑油来清洗.发动机配好螺旋桨火头加上燃料后就可以启动了.首先.保证要你的点火电电量充足.燃料配比正确.然后.风门开2MM左右,大油针多开一点,两三圈左右,只要不影响怠速供油大一点小一点没关系.然后发动机转到下止点,用手指堵住进气口(一定要堵严)再逆时针转到上止点,松开堵住进气口的手指.再重复以上动作.直到燃料从油箱里被抽出为止.这时先不要加点火电.因为这时发动机内还很"干",是很难被发动起来的.而且小油针的初始位置也还没有确定.小油针的位置可以这样来确定,就是先把风门开2MM然后把小油针望里拧到拧不动,再开上1/4圈就可以了,小油针位置确定后,再继续吸油2-3次(油管内有油的情况下),在不加启动电的情况下拨浆3-5次,加上启动电,快速用力的拨浆,直到发动机发出爆发声并连续运转起来,如果拨浆5-10次发动机还没能连续运转,可以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发动机顺利启动,在启动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发动机的状况,是贫油还是富油,如果爆发声很清脆,拨浆很轻松没有什么阻力说明贫油,如果爆发声很沉闷,拨浆很沉重,甚至拨不动.说明富油.贫油的话可以再吸几下油,富油的话可以把发动机转到排气口垂直朝下的位置.并来回转动螺旋桨,把油"倒出一些来再拨浆启动.启动时要注意点火电电量是否过低,点火电如果不能把火头"点亮"拨多长时间都是启动不了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长时间启动不了应考虑火头是不是已经被"淹死"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给火头加电10-20秒来解决.发动机不能顺利启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小油针位置不对,这个可以通过不断试探性调整小油针来寻找小油针的解决.发动机启动2-3秒并稳定运转后就可以拔下点火电了,这时继续热车一分钟左右就可以调整发动机了,先调大油针再调小油针.首先,慢慢推大油门.其间如果发动机想熄火就先停一下并调整大油针再推大油门,直到油门全开,不断调整大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声音最尖.然后开大一点两格左右,或听到发动机转速略有下降,飞机在抬头和低头状态均工作稳定大油针就调好了.小油针一般的调整方法论坛里有很多介绍,我就不再多说了,在这里我来介绍一种我不同的调整方法供大家参考和验证.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发动机推到大车并不断调整大油针到你感觉尽善尽美为止.然后猛的把油门收到怠速,并把刚收到怠速的这一刻发动机的声音转速(根据声音判断)仔细记住,然后慢慢仔细的调整小油针,使发动机"回到"那种声音下,并反复重复调整,使发动机在突然收到怠速后转速也好,声音也好,都会维持刚收到怠速时的状态,不会慢慢再发生变化为止,一般这样调整后都会非常理想,如果还不进人意可以略把小油针开大一点就可以了.当然.这办法我也是才开始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调整发动机,希望大家能帮我一起来实验一下,看这样调整是不是对所有的发动机都适用.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楼主:
再者,学点空气动力学,不用研究的太深,基本原理搞明白就成,最起码要知道失速是怎么回事.如何预防和应对,弄明白飞机是如何飞行的,直线飞行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爬升,俯冲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飞机转弯的时候飞机姿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受到那些力的作用.下拉,右拉是怎么回事.飞机的基本调整如何进行.等等.如果不好找,那我简单说几句,首先要明白的就是失速,一般讲空气动力学都是讲伯努力原理阻力升力什么的,不过对于模友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失速!.飞机飞行和汽车行驶是不同的,必须具有相当的速度才可以产生足够的升力使飞机停留在空中,这个速度有一个最小值,低于这个速度飞机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就会望下掉而且是打着旋一般都是以"大头朝下平沙落雁式"的方式望下掉.这个最小速度就是失速速度,飞行中一定要保证飞机速度时刻高于这个速度,低于这个速度飞机就要失速,那高于失速速度后就肯定不会失速了么.不,也可能失速,在飞行中如果你突然猛的拉杆,机翼迎角突然增大超过一定迎角,翼面气流分离,机翼就会失去升力,也会失速.不管你是如何进入失速状态的,只要失速了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处置不当坠毁是不可避免的.失速后飞机一般都会进入尾旋,也就是尾巴朝上头朝下.然后以机头前某一点为圆心螺旋下坠,高度丧失很快,一般50米高度两三秒就能扎到地面.非常危险.当然失速也不是那么可怕,也是可以避免和处置的.对于失速首先是预防,一保证飞机时刻具有足够的速度,二是操纵要柔和,特别是飞机速度较低的时候,不要猛拉杆,要柔和.飞机进入失速一般都有先兆,比如操纵不灵敏,机头摇晃,机翼不可控制的向一侧倾斜,飞机迎角在没有操纵的情况下自己增大,或机头下沉并且向一侧倾斜等.这个时候要赶紧加大油门增速并适当推杆改出失速.反应一定要快,因为飞机从出现苗头到进入失速尾旋就一两秒的时间.当然如果你反映慢了进入尾旋,也不要担心,尾旋也是可以改出的.办法有二.一是放弃操纵,所有操纵杆中立,飞机会自己改出尾旋进入垂直俯冲状态,这时你再慢慢拉杆改平就可以了.但这样改出比较慢.二是推杆,判断好旋转方向.向反方向压副翼打方向舵,可以迅速改出,改出后进入垂直俯冲,拉杆改平就可以了.如果高度比较高,你又担心会打错舵,可以只推杆不动副翼和方向舵.也可以改出.对于失速尾旋的改出平时可以在较高的高度上进行一些练习.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从容应对了.当然飞机高度比较低的时候一般是没有时间和高度去改出的,所以要严格预防,特别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这时飞机速度只比失速速度略高,稍有不慎就会遗憾终身,一般起飞时失速,往往都是因为急于爬升或发动机停车后处置不当,应对这个问题首先是起飞前要选择好起飞方向.起飞方向上应当有可以迫降的开阔地,因为发动机停车后是绝对不允许转弯回场的,二是一旦停车要立刻推杆沿起飞方向迫降.如果你起飞方向上有什么障碍物那........降落时的失速,往往是因为下滑角过小,或平飘时间过长造成的,所以要避免这两种现象.保证足够的下滑角,飞机平飘后尽快调整接地,如果接不了地,赶紧补油门复飞不要忧郁.复飞时要注意,油门增大后要平飞一段距离,速度增加后再拉杆爬高.这样不容易失速.这个时候还应当注意的是发动机停车!如果发动机在复飞时停车了.也是一样.立刻推杆沿降落方向迫降.反正对于失速的问题,主要是预防,其次是应对,只要你注意了这两点就可以了.好了了解了一些知识后就该选择你的第一架飞机了

对于你的飞机而言.建议买个便宜的练习机,发动机不一而论,有钱就买OS,没钱就买三叶,都挺好用,没有论坛里说的那么玄,.燃料么,荤素均可依你平时的饮食习惯而定.螺旋桨找点便宜的用就成,反正经常要换.需要要注意的是,飞机如果自己装的话,一定要好好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就看论坛.机翼对接的时候插销和两端面上的胶一定要涂满.粘的时候要两侧机翼对正,保证两侧机翼迎角一致,平尾要粘结实.胶不干的时候不要动它.一定要和垂尾保持90度.不要粘歪了.仔细一点没有错.各个舵面铰链处502要用够,不要太多或太少.还有舵面粘的时候要留0.5MM左右的间隙.否则转动会不灵活.要注意的是,有些商品机虽然舵面装在飞机上了,但其实并没有点胶.要仔细检查.否则上了天就惨了.安装设备的话注意要把接受机和电池用海绵包好.并固定好,不要让它们乱动.很危险的.舵机线也要固定好,否则发动机的震动会使舵机线来回晃动,时间长了有可能内部断路,舵机要装减震垫不要图省事,装好设备后检查舵角对于练习机而言舵角不要调的太大太灵,一般上偏下偏各15度左右就足够了.甚至还可以小一点.原则是够用就行.因为如果太灵敏了.对于新手而言将是很难驾驭的.另外如果你的机翼是橡筋捆扎的,一定要绑紧.如果用松紧带的话要拉到无法再拉长为止.这很重要.

飞机装好后就可以试飞了.试飞前要再一次检查飞机,各舵面是否中立动作方向是否正确,电池电量是否充足,所有的螺丝是不是都上紧了.特别是发动机固定螺丝的一定要点胶封固.还有油管油箱有无漏气漏油.设备上的各个插头有无松动.机翼和机身连接的地方有没有把舵机线给挤住.连杆等有无阻卡松动.等等,要养成习惯,就是肯定没有问题,也一定要检查一遍.如果都没有问题就可以加油并启动发动机了.

发动机启动前,请你再想一下有没有遗漏的事情.因为发动机启动后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准备好.那么很可能你的飞机就会踏上一条不归路.而我也不希望你哭着回家.发动机启动后,调整好发动机,就可以准备起飞了.这时一定要做三件事情.一 拉出发射机天线,并看一下发射机上的电量指示表,检查发射机电量.二 再试一下各个舵面看动作方向对不对,舵机动作的速度是不是正常.如果很慢.说明电池没电了.赶紧关车检查.三 祷告一下.具体要看你的信仰情况.如果信FL功的话.告诉你.不管用.当然其他宗教也差不多.前两条最好成为你飞行时的必检项目.

起飞时要注意的是,滑跑距离要足够.不要急于拉杆离地,压制一下你急于上天的心情.多滑跑一段时间,等飞机速度足够了再离地这样不容易失速.还有滑跑的时候要轻打方向舵来修正滑跑方向.舵量不要太大,操纵杆动个三 五毫米就够了.确实修正不了再增加舵量.离地后控制好爬升角度和飞机姿态,爬升角10-20度就可以,不要太大.飞机两机翼一定要保持水平.从飞机离地起到你爬升到一定高度,这个时期最危险,一定要平稳操纵.舵量不要过大.操纵杆一般的动作幅度不要超过7-8毫米或者1/3舵量,而且这时由于还没有调整微调,飞机会有连续上升或俯冲,持续左滚或右滚的趋势,一定要不断修正副翼和升降舵.,并做一个向前而不是向你背后的的大半径的180度上升转弯.转弯完成后飞机高度在50米左右.这时收油门到50%,并调整微调.让飞机在中油门情况下能保持水平直线飞行.注意,一开始飞行的时候只操纵升降舵和副翼就可以,同时兼顾一下油门.不要去管方向舵,这样精力比较集中,学的比较快,也不容易出错.

初次飞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错舵.你可以在一侧机翼下粘一个很大的标志,然后盯住这一侧机翼.脑子里不断告诉自己.只要往这一边压杆这一侧就下降.不要去问自己什么左右前后的问题.如果这样一会你就会糊涂起来.还有.一开始飞行.就做两个动作,一个是直线飞行.另一个就是左转(或右转).记住从起飞开始就只朝一个方向转弯.永远不会错.如果怕养成不好的习惯可以轮流来,这个起落往左.下个起落往右.关于油门.就放到50%不要动它.保持好高度.不要大起大落就不会失速.升降舵操作的时候舵角要小要仔细要论毫米去动它.第一次飞不要太长时间.除非有老鸟在旁边保护.所谓夜长梦多.早点落.最好是找个大草地.记住降落时降高度靠的不是操纵升降舵而是油门.油门一减飞机自己就望下掉.第一次降落可以不飞什么航线.只要你对正跑道.高度合适就行.先把油门收到低.然后轻推升降舵(一定要轻,)慢慢降低高度.其间操纵副翼.不断对正跑道.下滑角10-20度左右.离地面越近角度越小.离地20-30厘米的时候关车(有停车开关的话),拉平再稍一松杆飞机就落到地上了.这时如果反跳了.要注意修正,在飞机跳起的瞬间松杆(升降舵),望下掉的时候再拉杆.落地后再松杆.也可以只在跳起后望下掉的时候拉一下杆.或者不管它.带住一点杆不放.反正它不能跳起来没完.如果这时激烈操纵.那结果肯定是越来越糟.

飞机落地后赶紧关车以策安全(如果不是熄火降落的话).先关接受机,再关发射机.然后检查飞机各舵面有无松动.所有螺丝有没有松脱.电池电压是否正常.连杆有没有松动脱落.等等.然后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庆祝首飞成功,如亲吻某漂漂MM(注意不要违反法律).并总结下飞行的经验.准备再战.

还有要注意的是,飞行前如果有别的模友,注意问一下频率是否相同,起飞降落的方向避开人员车辆.并保证一定的安全距离.上天以后,不要"过头顶"也不要从人员车辆的上空飞过,一是养成好的飞行习惯,二是为了安全.一开始的飞行可以先不考虑什么航线不航线的.放羊飞就可以,两个原则.一个是保持高度(50米左右),再一个就是保持在眼前,不要飞太远.(这一点很重要).等你有点经验后就可以飞水平航线了,先飞椭圆航线.再飞8字航线.然后就是起降航线.这个期间注意的是,不管你认为自己的进步有多快,老实一点.不要玩花样.还有低空飞行很刺激,但也很危险.所以除了在跑道上空,高度不要太低.至少要保证你熄火后可以回场降落.或者能够从容的找地方迫降.而且飞的越远高度越要高.以免熄火后无法回场降落.

还有,玩飞机是为了高兴,所以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避免乐极生悲.以前的例子有不少.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再者,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找几个老鸟请教一下.当地如果有模友可以请他们协助你来进行飞机的装配调整试飞等.所谓天下模友是一家,大家是会愿意帮助你的,不要不好意思,大不了请大家FB乙下.另外多说几句,既然有了飞机上了贼船,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要注意好安定团结,树立航模运动新风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云云(后略......具体可参考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等等).

网友:
一大清早抢到沙发了
帮顶

网友:
很好的入门教育片。呵呵  特别是后面的精神,谨记了!!!!难得。

网友:
都是这样长大的!

网友:
还有就是喝酒不开机,开机不喝酒哦!

网友:
想当初我入手油机的时候也看过学习过这篇文章啊!

网友:
看在复制这么多字的份上顶了!

网友:
又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温故而知新!

网友(2010-05-08):
很好,很有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长 做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留下记号  以后看方便

网友(2010-06-07):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