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诊EP200机机掉电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EP200机机原来飞行一直正常,最近连续多次出现飞行中掉电现象,掉电时间大概1~2秒钟左右,然后恢复正常的油门供电,接收机是普通的PPM(FM)制式,曾怀疑是电调高温保护或其他接触不良,就把机机拿在手上加电让它正常运转测试,连续几块
电池
下来,又一切正常,没有出现掉电现象,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电调和电机香蕉头焊接处,是否有虚焊。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那天叫你回去查看,你肯定没看。

楼主:
顶,想听取玩同样机型的意见!

楼主:
另外,曾经在家悬停,却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