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200飞行中出现掉电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EP200机机原来飞行一直正常,最近连续多次出现飞行中掉电现象,掉电时间大概1~2秒钟左右,然后恢复正常的油门供电,接收机是普通的PPM(FM)制式,曾怀疑是电调高温保护或其他接触不良,就把机机拿在手上加电让它正常运转测试,连续几块电池下来,又一切正常,没有出现掉电现象,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几种可能:
1. 环境有干扰
2.电调质量有问题
3.舵机有犯卡的点

楼主:
另外,还在家连续悬停了几块电池,都没有出现过掉电现象!

网友:
呵呵,情况貌似跟我一样!!!!终于找到知己了!!!朋友如何解决问题,就通知我一下,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没飞好久了!!换了个马达及30A电调,看看效果如何先~~

网友A:
帮LZ顶下。顺便问下LZ的接收机具体尺寸,我也想入个EP200,就是不知道华XX的2801接收放的进去这种小JJ不,尺寸是39X28.5X14.5mm。

网友:
以前我有个15A电调,,试的时候都是好的, 出去飞的时候,他就冷不防,空中重起,
演了好几次熄火降落,摔坏了几付脚架, 后来换了一个12A的电调就再没掉过电

网友:
楼主换PCM接收机就可以了,200不能用PPM接收机。

网友:
PCM接收机这么小的有哪些型号可以选啊

网友:
兄弟,多半是电调的对接收有干扰。。

我的没有出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LZ顶下。顺便问下LZ的接收机具体尺寸,我也想入个EP200,就是不知道华XX的2801接收放的进去这种小JJ不,尺寸是39X28.5X14.5mm。

我用的是冠丽接收机,具体尺寸没量过!

楼主:
问题的症结目前还没弄清楚,PCM制式接收机找不到合适的尺寸,郁闷中。。。。。。

网友:
百分之百泰世电调问题

三个月前,我用PCM接收机飞全新EP200也遇这种情况,飞半分钟左右就掉电,然后一二秒钟后又会重启,一块电池反复三四次,后换18A好盈电调一切正常

网友:
俺用的天地飞6通的PPM接收机,貌似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