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船起滑时,半浸桨扭矩抑制装置的设想

楼主(2009-10-21):
一直是老问题:
滑行艇在起滑时船尾吃水很深,半浸桨扭矩增大1倍多,油船顶多熄火,电船则电流加大,很容易烧东西
书上说可以用发动机尾气产生半浸效果,翻出张2007年的照片,黑色的就是通气管

但电船不排气,所以设想个装置人工送气,只需一根管子和一硬薄片

网友:
不錯的没计!

但他们用的粗軸作用也産生了同一效果,(軸径比浆心大,可從他们走滑時的水花和声音便分別出來)对不?

借用以上仁兄的船图作解答之用谢谢!

借用以上仁兄的船图作解答之用谢谢!

借用以上仁兄的船图作解答之用谢谢!

借用以上仁兄的船图作解答之用谢谢!

网友:
lz什么船的图片呀,这个桨也太漂亮了吧

网友A:
是什么原理?粗轴的作用,求教~~~

网友:
有這想法是對.
但是用在模型沒多大用處.
MONO..全船重量大概就在1200左右.
按現在電機的高效率.如果起步油門一下跺到底.起滑時間就1秒不到.
就算是瞬間電流.按現在的電調技術也挺得過來.
好想比賽過程中..跳浪...跳起來然後掉回下去..這個電流遠比靜止起步的要高.因為連重力加速度也要考慮進去.
這些..不平穩的電流..交給我們電調的一項偉大的功能...電調保護.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看来坛子里三天两头电机退磁、烧电调、电池过放,都是配置偏低

网友:
你应自己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理?粗轴的作用,求教~~~

粗轴直径比浆心大而産生亂流气泡作用,從而減低浆面的负苛!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