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SM2系统的四通道接收机

楼主(2009-10-21):
已有JR DSX9+921,又配了几台AR6100, 想搞室内机还想小点的接收机。

网友A:
6100E够小的啦!

楼主:
看来只有自己动手了,把6100的壳子和不用的通道插头都取下来。

网友B:
没有。
但是ar6400是专为室内机设计的6通接收,自带2A 有刷ESC及两个比例舵机,总重3.9g,可再外接两个微型舵机及外接无刷电调。单锂电供电。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