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是不是EPP泡沫

楼主(2009-10-21):
如何识别是不是EPP泡沫

网友:
据我销售EPP板多年的经验!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板对折90度以上,如果断了就是泡沫,没断就是EPP板!其实拿在手里,EPP板与泡沫的区别太大了,呵呵!

网友:
如果还不明白请加Q或旺旺问我也行!旺旺:fangwjj

网友:
能用501胶粘合又不被腐蚀的是E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