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 Scorpion HK2221-6无刷电机 用多大电调比较合适....

楼主(2009-10-21):
蝎子 Scorpion HK2221-6无刷电机
飞450用多大电调比较合适....

有人测过没??
指点下

楼主:
4400KV的 最大电流 可能是多少??

网友:
记得好像峰值550w还是500w
峰值电流是54a
好像是,差不多!

网友A:
2221-6
Kv4400
Pmax525W
Imax 50A

建议搭配60A

不过2221-8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1-6Kv4400Pmax525WImax 50A建议搭配60A不过2221-8也是很好的选择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