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CB100,呵呵,谈谈感受

楼主(2009-10-21):
北方冬天风大,也冷,450就快不能飞了。也想买个小单桨平时屋里休闲飞。

这几天看到华科尔的CB100,在它和4#3之间犹豫了很久,但总有朋友说4#3还是比较活,下决定买这架飞机。飞了两天,共11个起落,谈谈感受。也为想买CB100的朋友做个参考。

我是第一次飞小单桨,以前一直450,水平也就是入门吧,美国手,对头、8字航线问题不大,正向随便飞了,但退航线不会,倒过来的也一点不会。

1.这小飞机实在太小了,经常被自己的气流吹得到处跑。不过这应该也是小飞机的通病吧。

2.没有变矩,虽然是无刷,但高低油门不如450精准,但休闲飞问题不大。

3.陀螺锁尾确实不错,配合尾无刷,很稳!但是尾无刷终究太小了,到不了450的偏航角速度。

4.这个飞机的姿态控制结构有点意思,和lama类似,剁机直接把劲使在主桨翼面上,控制俯仰、滚转时,整个飞机和主旋翼平面是同步的。

5.平衡锤的翼面是用来保持稳定的,只要不滚得或者往下扎得离谱,这个平面永远保持水平的。

6.所以当控上的姿态杆回中之后,飞机很快就恢复水平了。

7.但是这个小飞机不知道是不是结构的问题,还是我调的不到位,脱控之后(油门要控制),飞机会以直径半米左右画圆,如果飞机想保持不动,需要打杆右倾。

8.我的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玩得太狠,不到五分钟油门就开始往下掉了...反正alz那儿15块钱一块,买了几块在路上了。

9.遥控器的液晶屏是90%的摆设,只有几个通道的调中立和调反向,再就是有个电压显示,另外就是调中立是数字的了,而不是0404那种滑块,好处就是不会一不小心碰到(算是那10%),不过别的什么功能都没有了。

    另外遥控器要8节五号电池,电池架类似于福特吧9通,可以取下来,是JST头。

其他的待想到或遇到了,再陆续补上。

    总的来说,这架飞机和4#3是一个水平,一个价位的飞机,一个活,一个稳,属于一个档次,两个方向的产品,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值或不值(当然,800买这么个小玩意儿,不管是4#3还是CB100,肯定是不值)。买哪个就看大家的需求了。

    不过我还是在屋里玩得挺乐呵的,轻摔过几次,也没出什么毛病。屋里飞很合适。不过这是本人头一次玩小单桨,这些也观点也有局限性,仅供大家参考了。

楼主:
补充个感受:刚才在楼下大堂里飞了两圈,大堂估计至少50平米吧,就感觉CB100比较死,飞不开。想像450那样转急弯,机身倾斜转弯等等,都不行,结果有一下角度大了,就像lama那样,平衡垂一下子歪到一边,直接摔机。
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你在室内,有较大的空间,还是建议买灵活的飞机。像我这样大部分只是在十几二十平米的屋里飞,还净都是家具,CB100这种飞机正合适(lama最合适,不过它不是双桨么,显不出咱水平)
赫赫 自己占个坑,回头发几个图片上来

楼主:
再占一个,有可能的话贴点视频

网友:
一个人占两个位,做人要厚道啊

网友:
写这么多 要顶 ! 这玩意几通的? 都能有什么动作?

网友:
也有人说CB100不如4#3好玩,有没有人两架都玩过的?

楼主:
回地板:4通,只能飞,没动作可作。。。

回楼上:这飞机确实没那么活,新手玩不错。

网友:
LZ你的CB100在空中时,机身状态是否水平?我的CB100在空中是机身稍微往右偏的,我是玩直升机的新手,不知道这样的状态是否正常。还有,你的CB100接通电池电源后,第一次推遥控器的油门时,是否总是主无刷首先转动,以后不管推N次油门,才会是尾无刷首先转动。

网友A:
同是新手 小鸡我不知道 俺的450知道 十字盘完全水平jj向左偏航(因为尾推有向右的推力,jj当然左偏航) 所以必须右打杆儿维持悬停 以上适用于顺时针旋翼直机 逆时针旋翼应该相反
另问那个cb100 4通是不是只能前后 升降 左平飞右平飞啊 能自旋么?

网友:
厂家设计的时候恶心了点,非要把30和20搞2个尺码,如果把20的改成25我想会好很多吧。30的还是大了点点。这样的飞机还是小了点。画圈问题是华的通病,

网友:
大桨顺时针旋转的单桨机都是机身稍稍有点儿往右倾斜的,这也是陀螺效应的一个表现。飞机越小倾斜的越明显,视觉作用。哈哈

楼主:
确实往右偏,主桨顺时针转,机身左侧的气压比右侧的要低,必须往右倾抵消这个力。这在论坛一个置顶帖子里的一个连接里写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 小鸡我不知道 俺的450知道 十字盘完全水平jj向左偏航(因为尾推有向右的推力,jj当然左偏航) 所以必须右打杆儿维持悬停 以上适用于顺时针旋翼直机 逆时针旋翼应该相反
另问那个cb100 4通是不是只能前后 升 ...

兄弟,你那是飞机没调好。。。
飞机分为三个姿态:俯仰、滚转、偏航,滚转是砸门说的“横滚”,偏航是砸门常说的“转向”。
你提的问题里提到的情况,那样的是三通,4通是三个维度姿态都可以改变的。450之所以是6通,CCPM占了3个通道,另一个通道是陀螺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个感受:刚才在楼下大堂里飞了两圈,大堂估计至少50平米吧,就感觉CB100比较死,飞不开。想像450那样转急弯,机身倾斜转弯等等,都不行,结果有一下角度大了,就像lama那样,平衡垂一下子歪到一边,直接摔机。
...

是的,这也是前阵子国外对cb100的评价。
要灵活的话,还是选msr,侧身转弯,刷锅和大单桨比起来很接近,又有接近mcx的稳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下,也希望能帮上更多对CB100感兴趣的朋友

网友:
新手正打算入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口才啊

网友:
小JJ家里很好玩的~

网友:
给搂主通透一下行情。原厂电池12.5元一个。华科尔厂里直接发出的